51控制的160128(T6963C)+DS12B887大屏幕月历万年历。。。。。思路整理中。。。。

楼主(2010-12-02):
哈哈,朋友送给我折腾的二手拆机160128液晶屏,他点不亮,美视MS160128A-1,T6963C控制,不带背光液晶屏。。。。。。。

被我捣鼓捣鼓貌似能显示了。。。。。。。。

也不知道能用来干啥,只好计划做个带月历的万年历时钟。。。。。。。。。。

原来用DS1302的,还是换上了DS12B887(网上淘的二手,据说年误差在1分钟哈,据说而已。。。。。。)

加了DHT11显示温湿度。。。。。。。。。。

暂时界面设定如下。。。。。。。。。。。。。。

手上没有大容量的单片机,暂时只能用仿真头工作者。。。。。。。。。

不断的调试程序中。。。。。。。。。。。。。。。。。。。。。。。

大家给点建议把。。。。。。。。。。。。。。。。。。。。

怎么优化一下界面或者功能什么的。。。。。。。。。。。。

楼主:
液晶是20针的接口,我手上没有20针的排线,只有用这种单根线仔连接了,超级难看。。。。。。。。。。。。。。

楼主:
呵呵,提点建议啊,争取做个漂亮的。。。。。。。。。。。。。

网友:
不错呀~~~能上传代码吗

楼主:
呵呵,程序还没完成呢,调试中。。。。。。。。。。。。。。。。。

网友(2011-03-14):
楼主,我只关心你时钟芯片!!!!DS12B887
网上根本找不到这个芯片的事例!!英文文档里面管脚功能介绍与DS12C887完全不同。但是,DS12B887的管脚却跟DS12B887管脚一样:
左边少2管脚,右边少4管脚!
我需要知道他的编程方式和连接方法是不是跟DS12C887一样???
请给个电路图呀!!,

网友:
不错,我有个240*64的液晶屏。

网友:
求教楼主负压是如何产生的?V0应该怎么接?

网友:
什么什么出来程序啊
这个玩了好久了!!但不成功!!

网友:
呵呵,正在弄这个,就是不知道农历那个要怎么弄

网友(2012-04-22):
你好,我看了你用160128液晶做的日历。我手上也有个160128,但是我不会用,你能把160128的资料发给我吗?同时我也想参考下你的源码,看看你是怎样驱动160128的,可以吗,谢谢了,QQ231113160

网友:
楼主的月历界面漂亮,等楼主的程序来学习。

网友:
等楼程序来学习

网友(2012-06-23):
自带负压吗?发的资源什么都不提供有何价值?

网友:
你连个程序都不发。

网友(2013-03-28):
lz很有创意.

网友(2013-12-23):
楼主这么有创意 来个程序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