键盘显示模块的几个问题

楼主(2010-12-02):
问题1
      在你书中221有这么个句子 单片机系统应进肯能减少操作片外资源的次数以提高可靠性 为啥(在spi环路的时候)?
问题2
     还有就是211页中的引入BUSY这个忙碌信号 你书中说是从每个科编程模块中引出一个输入引脚来充当busy信号引脚然后通过级联的方式连接到与门

问题3
    211页的环路总线特点(4)中(节点和节点之间还是有限制的)//不太清楚什么意思

问题完毕

网友:
to LZ
问题1:因为环路总线存在短路的可能,同时环路系统如果一环存在问题,会导致后续节点都出现问题;
       另外刷环路也是一种系统资源消耗,应该优化算法,减少刷新的次数。书中的说法有点片面,
       不过减少刷新次数还是有好处的。
问题2:普通状态下BUZY引脚都是设置成输入,开上拉电阻,只有在Busy的时候才设置为输出,并设置
       为低电平,这是为了兼容线与模式而作的设置。
问题3:也就是节点与节点之间的信号线长度是有限制的。你想一想如果一个3.3V或者5V的信号,在2M
       的频率下传输10m是怎样的损耗。

楼主:
TO Gorgon Meducer 谢谢你了!!  人不错书和人也一样  也不粗哈哈

网友:
To 【2楼】 472666316
    我其实很细的,不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