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什么ev1527不起振呢

楼主(2010-12-02):
电源+12V 1脚接300K电阻到电源 2脚接电源,3脚接地 5678全部悬空,测量1脚没有锯齿波,但是我在市场上买的遥控按钮也是EV1527的,我把芯片焊上去,测量有是有锯齿波的.为什么呢?

网友A(2012-05-31):
介个 听说这芯片要烧写编码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介个 听说这芯片要烧写编码的

这个号称百万编码的出厂前肯定烧好了的嘛~

网友:
这种东西不能重复利用。附上一篇说明:
EV1527 OTP Encoder
EV1527 Description: (Compatible: EV1527,RT1527,FP1527)
EV1527 is OTP Encoder utilizing CMOS technology process. EV1527 hai a maximum of 20 bits providing up to 1 million codes. It can reduce any code collision and unauthorized code scanning possibilities.
说的就是掩膜CMOS芯片,可以减少编码冲突,以及未授权的编码扫描。

网友:
要是想去做它,可以考虑用一片大点的CPLD来实现逻辑,还是很容易的。只要知道它是怎么编码的,编码出来是什么样就可以解码了。

网友:
我也按照网上的资料做个份 但是没有效果呢这个晶振 的脚因为找不到资料怎么接 我每个脚都换着试过了 害,,无奈

网友:
发射头和接收的没条件的话还是买现成的好了,这个芯片应用还是很简单的

网友(2012-10-25):
同意楼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