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重负载”的有感无刷直流电机的“巧妙”换相问题!

楼主(2010-12-02):
大家好!我要控制一台“重负载”的有感无刷直流电机。我想利用电平变化中断来检测霍尔信号的变化,从而进行换相,但是因为负载比较大;而且在底速的情况下运行,所以惯性比较小,所以霍尔信号的变化很容易就会消息,从而导致于电机很容易就停了下来。请问大家,有什么更好的办法可以解决换相这个问题啊!谢谢!

网友:
哥们,看你发了很多无刷的贴了。无刷电机的霍尔通电后它就有确定的状态,并不会因为停转而状态消失,更不会变化。你的控制器在低速时停转,我觉得更象是自举电容充电的问题。你需要在较低速度运转,应该采用转速闭环控制。

楼主:
你好!在吗!如何闭环控制!请指点!谢谢!大哥!你有没有QQ啊!我们聊一下好吗!请回贴子!这件事情急死我啦,请大哥这一次一定要帮我吧!不然我就要离职了!谢谢!

网友A:
如同1楼兄弟所说,即便是电机在堵转状态,霍尔状态也是明确的,即便几十分钟不换一相,定子线圈也可以闭环控制电流及扭矩的
如果加上光电编码器反馈,霍尔无刷可以闭环控制的象步进电机一样,高精度无刷伺服系统都是这样的。

呵呵,看楼主发了N多霍尔电机帖,似乎是自己在单片机里做换向的,你的电机能高速转说明相顺基本正确的
偶尔卡一般都是换向算法不稳定造成的。霍尔电机不是每次必须转过6分之一电周期,才能稳定工作的。

问题很有可能是用无感无刷控制方式在玩有感无刷。无感无刷没有反馈硬件
完全依靠反向电动势产生中断控制换向,这种方式是不能可靠工作在堵转状态、不能工作在频繁正反转状态
甚至不能工作在低转速状态下,因为EMF太小不足以产生中断都不行。

而有感无刷3个霍尔的状态在任何时间,任何角度都是明确的,所以控制方法是不同的,楼主应该先想想:
你的换向算法在换向临界点左右正反转抖动时,是否可正确换向?
你是否只考虑了正转时六个状态的顺序变化,反转或者顺序因为干扰被打乱呢?
如果重负载发生堵转,是否楼主的单片机一个换向中断都不发生?这时候你的控制程序能正常工作吗?
做无刷控制应该从有感无刷开始,系统的学习下,不要象玩航模无刷电机那样,转起来也不知道是怎么回事。

MAXON官网上有个微电机控制系统设计宝典,这个值得所有搞电机控制国人学习,国内生产电机那么多,没一家能写这么专业的资料
书名叫做: 《The selection of high-precision microdrives》 《The design of High Precision Microdrives》
Urs Kafader[著],这是一个值得尊敬的人,瑞士德国的机电一体化产品那么牛,从这些技术细节就知道原因了。

http://www.maxonmotor.ch/e-paper/

https://shop.maxonmotor.ch/maxon/assets_external/Katalog_neu/eshop/Downloads

https://shop.maxonmotor.ch/maxon/assets_external/Katalog_neu/eshop/Downloads/CMS_Downloads/Beschr_Wirkungsweise_Gleichstrommotoren_d.pdf

http://downloads.maxonmotor.com/Katalog_neu/eshop/Downloads/CMS_Downloads/maxon_academy/E_Learning/drive_selection_V1/Start.htm

楼主:
回复 网友A:
如同1楼兄弟所说,即便是电机在堵转状态,霍尔状态也是明确的,即便几十分钟不换一相,定子线圈也可以闭环控制电流及扭矩的
如果加上光电编码器反馈,霍尔无刷可以闭环控制的象步进电机一样,高精度无刷伺服系统都是这样的。
呵呵,看楼主发了n多霍尔电机帖,似乎是自己在单片机里做换向的,你的电机能高速转说明相顺基本正确的
偶尔卡一般都是换向算法不稳定造成的。霍尔电机不是每次必须转过6分之一电周期,才能稳定工作的。
问题很有可能是用无感无刷控制方式在玩有感无刷。无感无刷没有反馈硬件
完全依靠反向电动势产生中断控制换向,这种方式是不能可靠工作在堵转状态、不能工作在频繁正反转状态
甚至不能工作在低转速状态下,因为emf太小不足以产生中断都不行。
而有感无刷3个霍尔的状态在任何时间,任何角度都是明确的,所以控制方法是不同的,楼主应该先想想:
你的换向算法在换向临界点左右正反转抖动时,是否可正确换......

感谢“feng_matrix 悟”的回贴,说来脸也不知往那里放啦,自已的英文不是很好!所以~~~~~~~~~~

请问有没有什么中文的指导文件啊!还有没有什么具体的程序能让我参考一下,打优 谢谢!

网友(2013-03-28):
标记一下,学习无刷ing

网友(2015-09-09):
引用 网友A:
如同1楼兄弟所说,即便是电机在堵转状态,霍尔状态也是明确的,即便几十分钟不换一相,定子线圈也可以闭环 ...

你好,这些资料现在没法下载了,你能传我一份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