到下手的时候了,100M示波器,还在鼎阳SDS1102CM和普源DS1102E之间徘徊...

楼主(2010-12-02):
如题.PK
信誉:一个抄袭(鼎阳),一个打磨(普源),也算平手了.
口碑:鼎阳沾上安泰信的臭名,到是普源的口碑还不错.
价格:50M示波器说实话差不多,普源就是首选了,DS1052E还是挺人气的
    100M示波器价格差就明显了,有800多大洋,就不得不重新考虑性价比了.
    100M示波器价格就应该是50M的2倍?普源是不是在价格上不怎么厚道?
有用过鼎阳SDS1102CM的朋友,说说使用感受哈.....
给个参考吧

楼主:
淘宝参考价格:
鼎阳 SDS1062CM  1450元
     SDS1102CM  1900-2300元
普源 DS1052E    1650元
     DS1102E    2700-3000元

网友:
普源 DS1052E    超频用,哈哈哈哈,因为DS1102E 就是超频的1052

楼主:
最新好象不能超了,是其一;
即使超了,就是能展开而已2ns,带宽还是原来的,顶多是50M到100M之间的不定值,是其二;

网友:
鼎阳 SDS1062CM 操作感受原不如普源 DS1052E

网友:
看看,示波器是个好玩意

网友:
还有优利德的UTD2102CEL怎样,还是7寸宽屏的,我看了好久了,拿不定主意。

网友:
MS普源的口碑也并不怎么好啊。。。看到过几个帖描述的,建议LZ还是多在网上搜集些资料吧。

网友:
也想买一台自己用,等待各位的评价?

楼主:
大屏幕固然好,操作人性化也应该值得赞。
作为仪器,准确度和安定性更重要吧。

网友:
示波器作为测量工具,可靠性和品质是第一位的,基本与市场品牌口碑成正比,当然价格也是~
泰克没有7寸屏,没有那么高指标,可价格贵好几倍,却依然有很多人买,这是为什么~
屏幕外观等只是附加条件,不然花那些钱都能买台不错的液晶显示器了

网友:
等待LZ的结果,失业了买示波器自己做产品,没失业买三文鱼放在家里

网友:
我也在这两种机器间犹豫。
  其实还有一种选择,就是鼎阳的SDS1152CM,就是150M的,如果不太贵----3000左右或稍出头一点就选这个了。但淘宝上报价要超过4000块,过几天到本地电子市场看看行情去。

  100M的示波器看方波,效果好不能高于10M左右,对付看的话可以到20M。
  150M的示波器看方波,效果好不能高于15M左右,对付看的话可以到30M----范围大了不少。

网友:
看看,,有钱也搞台示波器玩玩

网友:
回复 网友A:

优利德的不要考虑!我用优利德的很长时间,说实话真的很次……具体怎么次我在别的帖子里说过,这就不复述那种伤心的感受了!还是普源吧!

网友:
普源打磨,安泰信(顶阳)抄袭普源

所以建议还是普源,毕竟人家是师傅吗。哈哈哈哈哈。

网友:
回复 网友B:
那里有2手的泰克卖??
普源已经不考虑了,
二手泰克要拿去检测校准,合格后才有“泰克”的意义。

网友:
楼主觉得哪个好就随便选个就行了,毕竟便宜,不好用的话就吃一个月的泡面重新换一台就是了,呵呵

楼主:
谢谢各位.
SDS1102CM是DS1102E 7折的价钱,也有点担心.
想想也是,也就是2,3千的事,抓阄定吧...

楼主:
回复 网友C:
  我也在这两种机器间犹豫。
  其实还有一种选择,就是鼎阳的sds1152cm,就是150m的,如果不太贵----3000左右或稍出头一点就选这个了。但淘宝上报价要超过4000块,过几天到本地电子市场看看行情去。
  100m的示波器看方波,效果好不能高于10m左右,对付看的话可以到20m。
  150m的示波器看方波,效果好不能高于15m左右,对付看的话可以到30m----范围大了不少。

说得有道理

楼主:
回复 网友D:
回复 网友A:
优利德的不要考虑!我用优利德的很长时间,说实话真的很次……具体怎么次我在别的帖子里说过,这就不复述那种伤心的感受了!还是普源吧!

谢谢您的提醒

楼主:
回复 网友C:

http://item.taobao.com/item.htm?id=7199755997
SDS1152CM 2800是真的不?

网友:
回复 网友E:

谢谢suipeng70的提醒
不过好像普源的也不敢保证,能给一个你发的优利得的贴子链接吗
实在不行,买个tek2465b算了

网友:
有好消息,今天在本地电子市场问了,鼎阳SDS1102CM=¥2000;SDS1152CM=2700。

等攒够了钱就去订一个。鼎阳150M长存储的竟然和普源100M长存储一个价.鼎阳的好像功能还多一些,存储也更长.

在这里潜水很长时间了,学了不少东西。我的考虑是,国内只有这两个厂家的性价比不错,质量也靠得住,BUG少。如果性能有一点小问题(比如温漂大点什么的)是可以忍受的。先买一个对付用,等以后米多了再买好的,呵呵。

对了,我这是沈阳。

楼主:
回复 网友C:
有好消息,今天在本地电子市场问了

本地市场是哪里的?

网友:
刚入手的普源的DS1102E,很满意.

网友:
回复 网友F:

应为价位的关系刚入手SDS1102CM0,个人第一次用数字示波器,觉得即便是20M也足够了,探头悬空噪声估计5.8-6mv,数字示波器的画面的确比较粗燥,但有数字显示,觉得很方便,其它数据待观察,希望给我一下检查数字示波器的建议(我马上会入手一个二手的2mHZ左右的信号源)不知可如何测试示波器信能。

网友:
我也想拥有一台SDS1152CM=2700示波器,但本地是小城市(邵阳)没得卖,淘宝店大件又不放心,

网友:
今天去订了SDS1152CM+专用包=2700+100=2800,下星期到货。
在淘宝上,如果销量大的卖家一般就没问题。我也原来想到网上买,先到当地电子市场,较大的这家一问,价钱和网上几乎一样,于是就不用在网上买了,万一出了问题也不用邮来邮去浪费邮费了。

楼主:
回复 网友C:
今天去订了sds1152cm+专用包=2700+100=2800,下星期到货。
在淘宝上,如果销量大的卖家一般就没问题。我也原来想到网上买,先到当地电子市场,较大的这家一问,价钱和网上几乎一样,于是就不用在网上买了,万一出了问题也不用邮来邮去浪费邮费了。

等你的使用感受.照片嘛不舍得就别开壳了,呵呵
sds1152cm+专用包=2700+100=2800
比淘宝便宜150元左右.

网友:
我也是个穷人,对安泰信的ADS1102CAL心动。

网友:
我上个月在李老板那买普源的DS1052E,感觉还行,毕竟价格在那摆着呢

网友:
回复 网友C:
    哥们!来货可否发些照片,和使用感受,好让兄弟们了解一下。

网友:
两个的性能我就不说了,一个半斤一个八两,

之前有说安泰信抄普源的,我认为不可信,就像海尔和海信都用用台湾的LCDTV的方案,你说说两家的板子也都大致一样,那谁抄谁的呢?都他妈一个破样子,连调试都是人家代理公司在搞.

再说两个的示波器,我只能说普源是我所用过的示波器里面最难用的,有用过示波器的各位可以拿当时的图片来看看,是不是我所说的一样,两个通道的选钮共用一个,如果要不停的调节则要不停的切换,为省成本而带来的设计极其的蠢,而安泰信的面板则和安捷伦的大致一样,我就奇怪了,难道抄也要抄落后的普源而不是抄更具先进性安捷伦的东西呢,还是两位都是使用公版来设计的呢?

所以,根据我使用泰克、安捷伦和普源的结论得出,如果你的要求很高,那么请使用泰克、安捷伦或者力科的东西。如果要求不高的情况下那么请选择一个更加顺手而非抄作出名的品牌,因为其方案都是来自一家,谁也不会比谁高多少,别以为北京的公司会比广东的公司正规到那里去,看产品来说话。

综上所述,皆为本人的个人观点,可为大家在选择产品时做参考,特此申明本人非任何厂家的枪手或者关系户。

楼主:
回复 网友C:
今天去订了sds1152cm+专用包=2700+100=2800,下星期到货。
在淘宝上,如果销量大的卖家一般就没问题。我也原来想到网上买,先到当地电子市场,较大的这家一问,价钱和网上几乎一样,于是就不用在网上买了,万一出了问题也不用邮来邮去浪费邮费了。

?

网友:
明天打电话问问到了没有,等收到了上图。
我没有信号发生器,到时先测一下AVR单片机的输出波形,10M-20M的方波,再测一下PLL芯片ICS1523的输出波形(5-250M),都是方波。

网友:
购一台普源可比喻进口货,购一台安泰信可比喻破铜烂铁.

楼主:
回复 网友G:
购一台普源可比喻进口货,购一台安泰信可比喻破铜烂铁.

这个比喻恰当吗? 有什么依据吗?
到现在我还没有找到普源比鼎阳贵1.4倍的理由,除了抄袭以外,说说看?

40M的芯片做100M示波器,可比进口货?

网友:
请问楼主是从大西电子市场还是南塔电子市场买的?

网友:
犹豫了很久还是在李军那里买了台 DS1102E ,目前来说满足我的要求了。

网友:
我是在沈阳南塔电子市场买的。今天打电话问,又给我支到周末去了,说星期一厂家发的货,还没到。

网友:
楼主下手了没有,还在徘徊吗

楼主:
回复 网友H:

还没有,因为其他原因,这个周末下手.
rigol的fan,rigol示波器的优势在哪里?

网友:
我转来转去,最后买了台2手的双踪模拟示波器,就是不能存储波形!

网友:
等股票赚点钱,再买个数字的吧!

网友:
回复 网友G:
购一台普源可比喻进口货,购一台安泰信可比喻破铜烂铁.

笑话,普源同样也是破烂一个,怎么到你这就宝贝进口了呢,见过好示波器吗??

我个人感觉,鼎阳的从使用的角度来说更方便一些,起码也安捷伦的一致,但性能都不敢恭维。

网友:
回复 网友E:
回复 网友H:
还没有,因为其他原因,这个周末下手.
rigol的fan,rigol示波器的优势在哪里?

因为我公司用的是TEK TDS1012(100M,1G/S),家里普原的1052E(50MHz),其它牌的没用过,就和TDS1012做个比较吧
1。价格低廉,适合我这样的手栅紧张的电子爱好者
2。存储深度高:1M,TEK的深度我没去查,就是在抓下一串较长的波形,如I2C通讯波形,抓下来要对其手工读码时发现都变成三角波了,囧啊。而普元的没有这个问题(设置成深存储)。我觉得这一点对我尤其重要。
3.开机速度比TEK快很多,主观估计普元的开机速度有TEK的5倍左右。TEK的开机等待太长了。
4。普元的侧边信息栏可以手动或自动关闭,而TEK的不行,这样子普元在同样的屏幕下可以显示更长的波形
5。普元是TFT彩屏,TEK是黑白屏
6。普元带U盘接口,可以把截获的波形存储到本机或U盘,SD卡等上面,这个功能我认为挺实用的。
7。普元每个旋转编码器都可以按下回零。TEK不行,一定要靠旋钮调。
8。普元触发方式多样,非常丰富(应该有几十种吧,示波器在家忘记了有哪了),边沿触发,单次触发,上升下降独立触发,正常触发这是最基本的,它还有正脉宽触发,负脉宽触发,上升,下降时间触,视频触发等等好多,而TEK只有边沿触发,普通触发和单次触发三种方式。
9。功能丰富。有自动测量等功能,可以同时显示多个测量量,而TEK只能同时显示几种
哎,懒得写了,要下班了,后面有空再写它的一些缺点吧

网友:
抽空补上几个缺点,同样是跟TDS1012对比,其它的没用过
1。会被某些坛友鄙视使用国产示波器
2。有散热风扇噪音,在晚上夜深人静时显得特别的显耳。
3。某些操作不如TEK便捷,举个例子,使用光标时普原移动光标1和光标2是使用同一个旋钮,相邻两次移动不同的光标要取消当前的光标选择,再选中另外一个光标才能调节,不过这样有个优点就是可以同步移动光标1和2,这在比较同一个脉宽偏差的时候有用。而TEK的光标1和光标2旋钮是分开的,更方便调节。
4。存储波形时如果要修改文件名时输入太不方便,移动光标只靠一个旋钮,面板那么多按键也不利用一下,输入文字极其不便。所以我存储波形时一般只用默认的名字存储。
5。其它串口功能,还有一个什么检测功能忘记了,还有当USB从机连接电脑等功能没试过,因为买来时没有配数据线,所以没有配全数据线也是一个缺点。

又想到几个优点:
1。每个按键都可以发光,如果当前按键功能有效,灯会点亮,这点很人性化,TEK不行。
2。维修费比起TEK便宜很多,传说TEK示波器坏了维修费基本上都是上千的,只是听说而已
3。公司这台示波器的探头坏了一根了,用了大概两年多吧(偶尔才用一下,很少用的),感觉不耐用。普无的探头看起来没有TEK的粗,质量方面有待考证,不过我相信用个3年不会有问题的,随机还配送了一袋色环和两个探头高压保护帽,把色环扣到探头线上可以很方便的区分是CH1和探头还是CH2的,这点很人性化。
4。可以设置按键声音开启和关闭,频率计功能===
5。价格是最大的亮点

想了解更多的话就去下载它的用户手册吧,感觉国产的普原,顶阳,三汇,利利普,优利德等都可以吧,现在示波器又不是很高深的技术了,差异不会太大,网友自己DIY的也能做得很专业,更何况厂家,所以我建议凭自己眼光和感觉去挑吧,别被别人的意见所左右。

楼主:
回复 网友H:

写了这么多,谢谢!

网友:
回复 网友H:
大侠,能不能说说,普元那个50M和100M的区别呢?价格差很多啊

网友:
貌似能刷的,上次我就见了一个专业刷贴,找找看!

网友:
我的普源DS1052E不到一年,时基旋钮坏了,旋转时,时基乱调.天气潮湿时开不了机,出不了开机画面.感觉性能还行,但质量一般.

网友:
泰克网站上的示波器入门上说得很清楚,示波器是看波形就是量值变化趋势的,不是精确测量仪器,因此其响应速度比量值精度更重要,也就是时间值(时钟精度)比幅值测量更重要,毕竟才8位AD。我想时钟方面主要是由晶振及相关电路决定的,目前的晶振应该在比如温度漂移上差异很小吧

网友:
我的鼎阳SDS1152终于到了,玩了几个小时,不知不觉到了半夜,只好明天上图了,抱歉了。

    好消息是,这个机器的噪声非常小(不插测试线或者接测试线并且探头短接情况下)。当然探头开路会感应到噪声,我的测试环境下2mv档能感应到近10mV左右的50HZ干扰。但机器(或探头外壳)接真正大地(我家平房有一根铁钎钉入室内的地下1米深,呵呵)后这个噪声会降到2MV以下,这个现象和我的另一台20M模拟示波器(国产江苏扬中产)状况一样(它也感应到了近10mV的50HZ干扰)。因此这根本就不是示波器的问题。

    测了一下AVRM48的CLK输出端再加一个74HC04整形。方波竟然到20M波形依然不错,74HC04的波形比AVR的好,AVR只有74HC04这一个负载。AVR和74HC04的电源端都就近接上了104,103,102的三个贴片电容,示波器的测试探棒和接地锷鱼夹都已拔下,直接就近接好(≤1CM)。如果用原来的地线夹和探头小钩会有很大的振铃。

    顺便测了一下整机电流72mA左右(当时市电239V),估计220V时,电流近80mA。

    明天发新贴上详图 ^-^

网友:
回复 网友C:

期待您的详细评测,我也喜欢这示波器

网友:
预算只够买国产产品时,买的东西好坏与否,似乎更多是碰运气了。。。

网友(2011-02-04):
哎,觉得国产普源还是不错的

网友:
泰克的TDS1012C很不错的啊,过几天我就卖一个

网友(2011-05-16):
鼎阳目前是全球最大的数字示波器ODM工厂了,25M、60M、100M、150M、300M都有,力科、安捷伦等等很多都是在它那代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