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通过DB9向GTM900C发送AT命令时除了2,3,5口外,其余几个口必须要用吗?

楼主(2010-12-02):
我在调试中为了需要用到交叉线,在把串口线改成交叉线的过程中把其余口的线剪断了,现在调试不通,请问有影响吗?

网友:
回复 楼主:
那要看你是怎么用,如果用串口调试工具,这三条线就可以啦,如果是用超级终端那就不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