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帮忙反汇编一个程序

楼主(2010-12-02):
有个bin文件,反汇编后貌似有一段没反汇编出来啊。求帮忙。。。

楼主:
回复 楼主:

貌似从Q0674有问题啊。。。

网友:
回复 网友A:
打酱油的路过!

楼上悲剧,家乡都被改名了

网友:
(⊙o⊙)哦,楼主破_解别人的程序啊。整个程序也就2K挂点零,整体弄明白估计也就是一个周末的事,就是有点废精力。

网友:
等PSOC CREATOR下载,无聊粗看了一下,有这么几个问题:
1、中断入口Q000B(TIMER0)处为C1H,74H,入口Q001B(TIMER1)处为41H,BEH。Q0673有中断返回指令RETI,Q0062处为使能全局中断和两个定时器的中断。比较明显的中断服务程序在Q02BE开始,但是从中断入口却没有看到明显的跳转指令。
2、还有一个中断服务程序没有找到,可能没有堆栈操作,仔细分析一下肯能会发现。

网友:
查了一下机器码和指令说明搞明白了:
Q0674是Q000B(TIMER0)中断入口的跳转目标,C1H,74H反汇编的结果就是AJMP Q0674。同理Q001B(TIMER1)中断入口的跳转目标是Q02BE,41H,BEH反汇编的结果就是AJMP Q02BE。

楼主的反汇编器太差劲了,换个别的试试吧。

楼主:
回复 网友B:

那帮忙推荐一个行不?

网友:
回复 楼主:

反汇编这事干得不多,没用过什么比较好的反汇编器,基本都是放G随便找一个。但还真没碰见过你用的这种“倒霉”的反汇编器。

网友:
那个反汇编软件还算可以,只是楼主选项没弄对,你选“优化”就可以了

网友:
简单看了下反汇编出来的东西,写得不咋地,刚入门的孩子写的。原程序里有个表,所以反汇编失败

网友C(2019-03-25):
我也有个51程序程序语言到汇编,那位高手帮忙,只需要里面部分算法思路就好

网友D:
引用 网友C:
我也有个51程序程序语言到汇编,那位高手帮忙,只需要里面部分算法思路就好 ...

我能找出内部算法

网友:
好的,谢谢,加我扣扣1_6_5_524362

网友:
引用 网友D:
我能找出内部算法

大侠,怎么与你联系

网友:
我也可以试试

网友:
反汇编可以自己编程序,了解对应的单片机指令集,再用VC++写个程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