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在要执行的语句上加do{}while(0),有什么深意?

楼主(2010-12-03):
像这一句,#define SDA_DIR     do{P3DIR |= BIT1;P3SEL &= ~BIT1;}while(0)
按照C语言的语法理解,加上do{}while(0),跟没加是一样结果,那别人这样写有什么深意呢?

网友A(2013-09-11):
用心良苦,但实际上只需使用一个逗号‘,’即可:

#define SDA_DIR     P3DIR |= BIT1, P3SEL &= ~BIT1

网友:
好吧,無聊人來也。
#include <cstdio>

int main()
{
#define GOGOGO a=1,b=2
    unsigned int a, b, c = 1;
    if(c == 1)
        GOGOGO;
    else
    {
        a = 3;
        b = 3;
    }
    printf("%u %u", a, b);
    return 0;
}

GCC g++ 4.8.1,無任何錯誤提示,輸出
1 2

其實,在每箇if、else、else if、while、for後,加上一箇大括號對,是一箇良好習慣,哪怕你的代碼衹有一行。

我的習慣是
#include <cstdio>

int main()
{
#define GOGOGO a=1;b=2
    unsigned int a, b, c = 1;
    if(c == 1)
    {
        GOGOGO;
    }
    else
    {
        a = 3;
        b = 3;
    }
    printf("%u %u", a, b);
    return 0;
}

同樣無錯誤,正常結果。
少年們,拋掉大學課堂上、各種“C語言由淺入深,深入淺出,深二淺八啪啪啪”書本裏的死板老舊風格吧。

网友B(2010-12-03):
比较下面这段代码,你就明白了。

#define SDA_DIR     P3DIR |= BIT1;P3SEL &= ~BIT1

if(condition)
      SDA_DIR;
else
      ......
相当于
if(condition)
      P3DIR |= BIT1;P3SEL &= ~BIT1;
else
      ......

宏展开的时候会报错,无论加什么括号也都是一样的。

而定义成
#define SDA_DIR     do{P3DIR |= BIT1;P3SEL &= ~BIT1;}while(0)
可以避免这个问题。

楼主:
回复 网友B:
比较下面这段代码,你就明白了。
#define sda_dir     p3dir |= bit1;p3sel &= ~bit1
if(condition)
      sda_dir;
else
      ......
相当于
if(condition)
      p3dir |= bit1;p3sel &= ~bit1;
else
      ......
宏展开的时候会报错,无论加什么括号也都是一样的。
而定义成
#define sda_dir     do{p3dir |= bit1;p3sel &= ~bit1;}while(0)
可以避免这个问题。

谢谢楼上的,如果不加括号,放在IF语句里肯定是错的,但整体加上大括号{}也会报错吗?我试下

网友:
如果只加大括号可能会出错的:

#define BLAH() { blahblah; }

if (cond)
    BLAH();  // <---- 后面有分号
else
{
    SomethingElse();
}

展开后变成:
if (cond)
{ blahblah; };  // <----- 注意后面的分号
else
{
    SomethingElse();
}

楼主:
回复 网友C:

完全明白了,谢谢2楼和5楼!

网友:
编写规范,增强可读性

网友:
终于明白了,多谢~···

网友:
回复 网友D:
看我的头像。。。

网友:
回复 网友E:
回复 网友D:
可以玩找茬了

网友:
宏展开的时候会报错,无论加什么括号也都是一样的。
---------------
为什么啊,我加上括号的话,不是if为真的话,执行真个括号内的指令吗

网友F(2011-06-09):
点击此处打开 ourdev_647238G1P0IY.jpg(文件大小:1.47M,只有400K以内的图片才能直接显示) (原文件名:2.jpg)
点击此处打开 ourdev_647239AMQPV4.jpg(文件大小:1.48M,只有400K以内的图片才能直接显示) (原文件名:3.jpg)

楼主:
回复 网友F:

引用图片
点击此处打开
点击此处打开

这个是哪个教程里的?上面几位回答的跟这里几乎一摸一样,看来很多人读个这个教程呀?

网友(2013-07-22):
确实是个好办法,还可以消除go to

网友G:
引用 网友H:
你宏定义 用{ } 就不会了。   #define SDA_DIR     {P3DIR |= BIT1;P3SEL &= ~BIT1;}

同意这位兄弟
完全正确
上面有些回复误导

{}后面有;分号肯定可以
ISO 9899写得很清楚:
A null statement (consisting of just a semicolon) performs no operations.

网友:
引用 网友G:
同意这位兄弟
完全正确
上面有些回复误导

楼上的兄弟,以及楼上的兄弟,还是没有理解到。

如果if语句后面还要跟其他语句呢?加大括号行吗?

用do while是把多个语句封装成一个语句

网友I:
引用 网友G:
同意这位兄弟
完全正确
上面有些回复误导

如果只加大括号,在if()define SDA_DIR;else...这种情况下编译报错。//注意定义后面的分号,很多人都会这么写。

网友(2013-09-01):
收藏一下 我也试试

网友:
好,又学了一招,增强程序的移植性

网友:
边界效应!学习了...

网友:
引用 网友I:
如果只加大括号,在if()define SDA_DIR;else...这种情况下编译报错。//注意定义后面的分号,很多人都会这 ...

if(condition)
    xxx;
    ;  //把if和else分开了,报错!
else
    xxx;

网友:
看大湿回复…………

网友:
是的 的确这样

网友:
学习了,要是没想到这点,出错了估计要找很久

网友J:
引用 网友F:

点击此处打开 ourdev_647238G1P0IY.jpg(文件大小:1.47M,只有400K以内的图片才能直接 ...

请问这本书是?

网友K:
引用 网友F:

点击此处打开 ourdev_647238G1P0IY.jpg(文件大小:1.47M,只有400K以内的图片才能直接 ...

请教下这个是什么文档,能发下学习吗

网友:
高人很多啊。

网友:
引用 网友K:
请教下这个是什么文档,能发下学习吗

Linux内核情景分析

网友:
引用 网友J:
请问这本书是?

Linux内核情景分析

网友:
引用 楼主:
回复 网友F:

Linux内核情景分析

网友:
和高手交流,能提高自己!

网友:
貌似学到了什么

网友:
以前遇到这样的问题,用define怎么定义都出错,现在看了这个帖子终于明白了。感谢楼主!感谢2楼与5楼!
另外,11楼的头像也挺漂亮的,喜欢!

网友:
引用 网友A:
用心良苦,但实际上只需使用一个逗号‘,’即可:

#define SDA_DIR     P3DIR |= BIT1, P3SEL &= ~BIT1 ...

我未試,但表同。

网友:
二楼和五楼果然强大。

网友:
太牛了,以前都没想到这种解决方法,赶紧回去修代码。。。

网友:
学习了,原来还可以这样!!!

网友:
引用 网友F:

点击此处打开 ourdev_647238G1P0IY.jpg(文件大小:1.47M,只有400K以内的图片才能直接 ...

哇,学到东西了,哈哈

网友:
引用 网友F:

点击此处打开 ourdev_647238G1P0IY.jpg(文件大小:1.47M,只有400K以内的图片才能直接 ...

感谢!!

网友:
#define SDA_DIR     P3DIR |= BIT1;P3SEL &= ~BIT1

if(condition)
{    SDA_DIR ;
}
else
{    .......
}

这样写吧!
规范里不是要求:每个if  else 即使一条语句也要加括号的吗?

网友(2013-10-03):
在哪学的?绕来绕去的。我觉得没意义。
即使是分号,我也加。
if(a==1)
{;
}
else
{...
}

网友:
#define SDA_DIR     P3DIR |= BIT1;P3SEL &= ~BIT1

if(condition)
{    SDA_DIR ;
}

What if some time in the future a dumbass comes around and changes the code to this, without seeing how SDA_DIR is defined:

if(condition)
    SDA_DIR ;

Looks perfectly innocent.

Your code is not robust and it is a time bomb waiting for its next victim. Something like this is easy to debug in a small system but in a large system, it is difficult to identify.

网友(2016-07-28):
引用 网友B:
比较下面这段代码,你就明白了。

#define SDA_DIR     P3DIR |= BIT1;P3SEL &= ~BIT1

学习了,没有注意到的细节

网友:
引用 网友B:
比较下面这段代码,你就明白了。

#define SDA_DIR     P3DIR |= BIT1;P3SEL &= ~BIT1

Good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