rtl8019网卡与hr911105A的硬件连接是否正确?

楼主(2010-12-03):
我毕业设计做以太网控制家用电器,请大家(特别是大侠)帮我看看网卡rtl8019与一体化网络变压器以及和51单片机的连接是否正确,小弟调试了一周都没成功,很沮丧,谢谢了!!!下面是原理图(protel99se)硬件原理图ourdev_601964HIYYJI.pdf(文件大小:154K) (原文件名:毕业设计.pdf)
按照原理图我定义的网卡基址是0xc000或0xe000;例程是照着别人来的

楼主:
怎么没人回贴呢?难道问题太简单,求助啊!!我电路图设置的网卡地址是0x300H,对应于单片机的地址是0xc000或0xe000;也就是A15.A14必须为高,A13任意,其的地址口是00000-11111;
我设置的部分rtl8019的寄存器地址
#define BASE_ADDRESS 0xe000
#define CR         XBYTE [BASE_ADDRESS+0x0000]  //设置CR寄存器地址
#define DMA_PORT   XBYTE [BASE_ADDRESS+0x1000]  //设置远程DMA端口
#define RESET_PORT XBYTE [BASE_ADDRESS+0x1800]  //设置复位端口
。。。。。。。。。。。。。。。。。。。
#define PG0_8019D0 XBYTE [BASE_ADDRESS+0x0A00]
#define PG0_8019D1 XBYTE [BASE_ADDRESS+0x0B00]
调试的时候读了rtl8019的page0的0A和0B寄存器,值为0x50和0x70,与网上大侠们说的相同啊!说明我的单片机能操作rtl8019,可为什么就是ping不通啊。我的测试程序用的是购买的以太网开发板上可以ping 的源代码,硬件上我相应的修改了,rtl8019的基址和复位脚,其他的就与硬件无关了啊,可为什么不成功呢????求助!

楼主:
补充:我的rtl8019工作与跳线方式,基址采用0x300H,中断使用IQ2/IQ9(程序中没用)

网友:
粗看下这个接口应该是有问题,我没用过RTL8019,但是用过其他以太网芯片和HR911105A,和你这个差别很大。你是自己想当然的还是看的参考设计还是抄的来路不明的图纸?

楼主:
谢谢回帖啊,我参考的rtl8019与网络变压器的电路和enc28j60与hr911105A的电路。

网友:
当然是看原厂的图例,山寨的好多不准的。8019那图值得怀疑,可以不用匹配电阻?别的公司都是傻子?

楼主:
http://www.ourdev.cn/bbs/bbs_content.jsp?bbs_sn=1018385&bbs_page_no=1&search_mode=1&search_text=rtl8019&bbs_id=9999

楼主:
上面是别人的原理图,我的和他比较起来差不多的,除了我的hr911105的8脚接地,他没接地。还有我的rtl8019的58、59两脚的匹配电阻是100欧,他是200欧以外,我感觉没什么不同了,1、怎么样检测8019的驱动程序是正确的呢?2、我试过读rtl8019的page0的0A和0B寄存器,值为0x50和0x70,难道说明不了8019工作正常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