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手快来看看吧 sim300与单片机连接发短信问题(急)

楼主(2010-12-03):
就是简单用单片机来控制sim300发短信,我这样电路有没有错误啊

网友:
RXD上拉到SIM300那边的3v左右电平更好些。

网友:
你的电路是参考别人,放心用吧

楼主:
回复 楼主:
回复 网友A:

是参考别人的,但是好像开不了机,那个sim300的开机返回的RDY都接受不到

网友:
看下17脚有没Vdd3.0v输出,30脚Led有没输出。没有就不正常。我买的模块输出的是“call ready”,不知什么原因和手册说的不一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