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教廉价电压基准的选型:TL431 LM385 MC1403

楼主(2010-12-03):
设计需要给STM32选个廉价好买的电压基准2.5V,不知道精度对比下来如何,TL431很好买,LM385似乎需要比较高的电压输入,MC1403貌似南京的电子市场不好买

楼主:
占个沙发,求高手对比分析相应的精度和稳定性,谢谢

网友:
MC1403
南京好找,华龙问问就能找到

网友:
这个还要选么?
廉价精度又高还要好买,肯定是TL431A了,精度要求高点的话买TL431B

楼主:
回复 网友A:
mc1403
南京好找,华龙问问就能找到

恩,我去找找看,TL431应该最好买了,作2.5V基准如何呢?

网友:
REF192不知道大家用过没有。2.5V的片子 还可以。

网友:
回楼上,廉价不?正要这个

网友:
431还不便宜啊 一毛六

网友:
REF192的确不错,就是太贵了点10块钱左右了

网友:
都不知楼主要的精度有多高。

楼主:
回复 网友B:

其实也不高,STM32片内AD用的。

网友:
431吧,一般都在1%以内。

网友(2011-01-20):
为什么3.3v的基准电压源少之又少?

网友C(2011-04-01):
431一般的应用差不多了吧

但是精度要求高的,还是用mc1403

网友:
MC1403U还是不错的,价廉物美。

网友:
楼主,我想选一个1.2V的电压基准源。不知能不能给点建议?

网友(2011-08-02):
回复 网友D:
楼主,我想选一个1.2v的电压基准源。不知能不能给点建议?

用分压吧

网友:
回复 网友D:

LM385-1.2

网友:
431  不同厂家的区别也很大啊     TI和NI 的有7 8块一片的   精度是非常高的

网友(2011-09-13):
俺用过431的基准源,貌似带负载能力很差,只有几个毫安,很郁闷。

网友(2012-05-14):
TL431带负载能力差 跟设计使用的那个串联电阻大小有关

网友E:
TL432是1.25V的,但不要用TI的芯片,TI的432是2.5V的

网友F:
其实作为AD基准,芯片的精度不是最重要的,温度漂移才是关键,精度误差可以通过软件校准消除掉。但是温度漂移就没办法了

网友:
同意楼上的意见,单片机用的AD基准,精度不重要,重要的是温漂,所以忽略掉精度那个指标吧,看那个的ppm/℃小就选哪个吧

网友(2012-06-19):
引用 网友C:
431一般的应用差不多了吧 但是精度要求高的,还是用mc1403

上次买了一批垃圾1403,初始误差都有5%!
后来改用正牌国产431了,0.5%的,又便宜又好用。
幸亏我在板上同时放了这两个封装

网友:
MC1403
不过很难买到正品,精度跟布线有很大要求。建议模数地要分开!

网友G:
真不知道为何不用LM385,这个电路又简单,封装又小,ppm/℃也不错,价格还不高。

网友:
引用 网友E:
TL432是1.25V的,但不要用TI的芯片,TI的432是2.5V的

TI的TLV431是1.25V的。

网友H:
引用 网友G:
真不知道为何不用LM385,这个电路又简单,封装又小,ppm/℃也不错,价格还不高。 ...

LM385标称的温漂是20ppm,可不小啊!

网友G:
引用 网友H:
LM385标称的温漂是20ppm,可不小啊!

你要看对比的对象啊,TL431/A多少?Equivalent Full-Range Temperature Coefficient of 50ppm/°C Typical

网友:
楼主是批量还是搞一两个玩玩?陶封的MC1403性能很不错的,只是拆机的而已,淘宝很多.价格也很便宜

网友I:
搭车问一问:TL431/A有没有SOT23-3封装的?

网友:
选质量好的TL431就行,物美价廉。正在用SOT89封装的TL431......

网友(2012-08-07):
个人感觉应该是温度稳定性更重要,要温漂小的才好,至于精度好坏(1%,0.1%等等)我觉得不是很重要, 一般用MCU测量电压信号经过ADC转换后都会进行数据处理,一般会用到最简单的公式 y = k*x + b.

网友:
引用 网友J:
MAX6225是好东西哟

这个好像没法申请 Intersil那些也不错

网友:
mc1403,春风电源用的这个。

网友:
LM385不是工业温度范围。

网友(2013-07-13):
引用 网友G:
你要看对比的对象啊,TL431/A多少?Equivalent Full-Range Temperature Coefficient of 50ppm/°C Typica ...

谢谢了,提点的很到位!

网友:
431a  431b 都行,一直批量在用,记得别再淘宝采购。太乱,找代理,价格和淘宝差不多的。质量绝对好@!

网友:
这些芯片上某宝买好了,华龙只卖电阻和电容。

网友:
引用 网友I:
搭车问一问:TL431/A有没有SOT23-3封装的?

有的是。

网友:
引用 网友F:
其实作为AD基准,芯片的精度不是最重要的,温度漂移才是关键,精度误差可以通过软件校准消除掉。但是温度漂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