IIC速率 等问题

楼主(2010-12-03):
自以为很懂IIC,但被问到IIC速率的时候,迟钝了下,难道IIC还有速率, ,,速率概念有用吗??主机只管读写就是了嘛,又不是像波特率一样,要匹配才能发和收,。

查看了下论坛没有IIC速率的帖子,望高手们都来探讨一下IIC的速率,和IIC上拉电阻怎么选择的问题(电阻大小会影响什么),能挂载多少Slave等问题,。

网友:
从器件当然要考虑速率了,假如从器件能支持的SCL速率是微妙级的,你用纳秒级的速率去读写,从器件能识别吗?

网友:
IIC的速率由主鸡决定,设置时要考虑电路和丛鸡的能力。
关于上拉电阻,总线规范里有图表的,分别画出了在各种电源电压、分布电容、和各IIC节点输入电阻等条件下可取值的范围。

楼主:
我看速率有100kbit/s 和400kbit/s
高速模式,几Mbit/s的也有啊。
一般编程的时候没有去考虑速率这个问题啊。

网友A:
几百kbit/s一般问题不大,但上M就要小心了。
如果通信距离较远,导线的分布电容较大,而上拉电阻又取得太时,信号上升时间不够,接收方就可能会读不到高电平。我们知道IIC是靠上拉出来的高电平,信号上升所需的时间正比于上拉电阻值和该点对地电容的乘积。

楼主:
回复 网友A:

有没有情况对IIC读写速率要求很高啊??

楼主:
仙猫,的回答太专业,有点半懂不懂的,因为硬件,学的不够好。

楼主:
回复 网友A:

听说上拉电阻太大,传输快不了,这是为什么啊,望猫仙解释下

网友(2012-05-08):
引用 楼主:
回复 网友A:

刚刚搜了下IIC 速率的问题看到这个帖子,看了山猫的回复,突然理解所说的分布电容和上拉电阻决定IIC的传输速率,接下来复述一下,如图 SDA是数据线,SDA的高电平是由上拉电阻R提供的,而SDA要从低电平上升到高电平门限的时间取决于VCC通过R对C(等效为分布电容)的充电时间,所以分布电容和上拉电阻的大小决定了IIC的速率...

网友:
实际应用中如何估算该分布电容呢?
特别是主从机相隔比较远,又需要高速通讯的时候。

网友:
当然有啦,很多IIC器件都对SCL的频率有要求啊,比如DS1307的为100KHz,AT24XX为200KHz。另外的原因9楼也说啦,你用示波器测一下信号过的去,数据通信没问题就行啦!

网友(2012-08-19):
问一下,51能达到400k吗??

网友B(2014-06-17):
引用 网友A:
几百kbit/s一般问题不大,但上M就要小心了。
如果通信距离较远,导线的分布电容较大,而上拉电阻又取得太时 ...

那我想知道为什么我从机支持的最快速率是多少,在传输数据稳定的情况下!
当我用单片机去读的时候,支持的最快速率!

网友:
大四的时候第一次面试就被问到IIC总线频率是多少,当时还一愣,这个还有频率啊,平时做的东西都没有考虑到。

网友(2014-07-23):
引用 网友B:
那我想知道为什么我从机支持的最快速率是多少,在传输数据稳定的情况下!
当我用单片机去读的时候,支持 ...

你应该找从机的数据手册看它支持的最高速率,这由厂家说了算。

网友:
引用 网友A:
几百kbit/s一般问题不大,但上M就要小心了。
如果通信距离较远,导线的分布电容较大,而上拉电阻又取得太时 ...

IIC 波特率100K一下的能用吗?
现在用32K 的时钟,IIC波特率估计最大只有8K。都不知道还能不能玩耍了!

网友:
慢了一般没问题。不过别太慢,很多器件带总线看门狗,例如一个操作必须在0.9秒内完成,否则无效

网友:
IIC速度受多种因素限制,除上面提到的几种外,设备通过拉低SCL,也可降低IIC速度(某个设备反应慢,通过拉低SCL通知主机加延时,所以在软件仿真IIC主机程序里,主机将SCL置高后,还要查询SCL是否真的为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