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9V电池供电升压到24V/100mA有什么好方案?

楼主(2010-12-03):
想做个手持式信号源,就是能输出0-20mA电流的,同时还带液晶显示,另外也可以测量0-20mA输入,希望用电池供电,输入5-9V,能产生输出24V,电流100mA左右的DC-DC升压电路,最好待机时间能在3小时以上,大家有没有什么好的方案啊?我选型了以下几个芯片,MC34063,NCP3063,AP3012,还没具体做测试,电池打算用9V层叠的,或者4节5号干电池,不知可行吗?

网友:
这几个芯片应该都可以实现,9V层叠的需要考虑续航能力.

楼主:
有什么好的电池可以推荐一下吗?

网友:
7.2V 的锂电池

楼主:
7.2v的锂电池是不是手机充电电池,好买到不,价格如何?

楼主:
看过胜利高的信号源,用的都是9V电池,不知道升压电路时怎么做到24V的,而且还带显示,最大输出到22mA,续航10个小时,而且优利德的信号源也一样,有谁知道他们的升压电路的吗?

网友(2012-06-08):
用LM2587升压   淘宝有现成的LM2587模块买

网友:
建议用FP5139或者FP5138外加一个N-MOSFET 搞定! 34063就算了。。。。效率是大问题

网友:
你升压了,如何将纹波和噪声控制是个大问题, 这玩意儿是个手艺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