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include<1302.h>和#include"13022.h"有什么区别?

楼主(2010-12-03):
在Keil中学习模块化写法的时候,把.c和.h文件放在一个output文件夹中,当写成include<1302.h>的时候,提示#include<1302.h>头文件打不开,但写成#include"1302.h"却行,这是怎么回事呢??

网友:
<>编译器自带的标准库路径 ;“”你自己建立的.h ,放在你的项目目录下面的 。

网友:
同意楼上

网友(2011-07-25):
#include《》——引用变准头文件;
#include“”——引用非标准头文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