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手求助:请大家帮忙分析我的四轴未能离地。

楼主(2010-12-03):
首先抱歉,暂时没法上图片(相机前几天不小心摔坏了)
我的四轴架构:
1.我用的pitolan的2.0套件:飞控 和电调。(焊接调试通过,程序也都烧录)
2.自己做的机架(比较丑,用的6061铝合金管外径10。4根管,每根长35CM),是不是太长?
3.xxd2212/930KV电机,9050正反浆。

我的操作和问题:
1.将四轴平放,进行校准后。油门打到右下启动电机后最小油门,用MK_TOOL看:1 2号电机显示35~50左右, 3 4号电机显示8   (正常吗?)
2.将四轴拿在手上倾斜,查看3D姿态正常,有试着调节遥控器微调,直到感觉向四个方向倾斜,都有回复的力。接着放四轴在地上,推_油门,问题来了,油门推到底,四轴还在地上转(123号电机离地了,4号电机在地上支着)。是否我做的机架太重(手边没有称,没称过)?或者电机之间的距离离得太远?
3.MK-tool软件里的参数,我只是将遥控器的通道设置了,其他的都是默认值(不是很懂怎么设置,没敢动)。是否有什么重要的参数需要设置?

以上是我遇到的问题,请大家帮忙看看,在此谢过!

网友:
整机重是多少?看桨有没有装反了?推尽油门还不能离地,不是电池不行,就是机机太重了吧,推尽油门,如果不正常早就在地上炸机了啦,

网友:
整机多重?

网友:
你的问题可能是,1· 2号电机,3· 4号电机的旋转方向不对。1· 2号电机顺时针,3· 4号电机逆时针。电池不行。桨装反了。没有相机,用手机上图片。

楼主:
谢谢各位,我再找找看问题,今天明天再调试看看。
后天去买个相机,回来上图。(抱歉,我的手机也上不了图,手机只有发短信和打电话功能,其他任何功能都没有)

网友:
【楼主位】 nuli

电池的电压有没有接到飞控?

网友:
回复 楼主:

感觉你和我的问题一样,12快34慢,也不知道什么问题,正在寻找~

楼主:
回复 【3楼】 zhouzhan
检查了电机的旋转也是对的。电池是AKE2200MAH/20C

回复 【5楼】 pitolan
电池电压已经接到飞控。另外飞控的供电采用了一个电调的7805输出提供。

回复 【6楼】 hanhongji
有没有思路(从哪里着手?)。我有试着调遥控器的微调试图让它们差不多,但不管怎么调,效果都不好,仍然飞不起来。
我准备将35CM长的管子截成20CM,减轻重量(同时减小电机之间的间距)再看看。

网友:
回复 楼主:

目前还没有比较好的思路,正在微调些参数。

楼主:
这周六周日又进行调试,结果仍然郁闷中。有些疑问向大家请教。
过程:
1.之前怀疑自己做的机架太重,故换了个机架(确实轻很多),将电池也充电满,组装确认没问题,水平校准推_油门。问题如前依然飞 不出去,油门慢推到底一边离地10公分左右倾斜着平移,看着就要翻,赶紧关油门。
2.(郁闷)重新放好干脆直接油门推到底,起来了,哎,一边掀起来翻了个跟头栽地上(心疼,赶紧检查,幸运没损失)。
3.拿回家将串口线延长接MK_TOOL,单手举起四轴,直接用MK_TOOL的功能同时启动四个电机(这样PWM全一样),160以内感觉四个电机转速都差不多(手上感觉上升的力量平均),继续推,180~200左右开始出现问题,明显感觉一边的力量开始变大,继续上到230有两个电机转速明显大过另两个,手几乎不能保持平拿四轴(稍微松点就倾斜),不一会感觉速递似乎又有下降,关机。

请教:
会不会是电调的问题:电调是自己做的板也是第一次用,程序是0.42。
有没有可能是电流检测造成,请教段程序:
if(CheckDelay(MittelstromTimer))
                {
                MittelstromTimer = SetDelay(50);
                if(Mittelstrom <  Strom) Mittelstrom++;
                else if(Mittelstrom >  Strom) Mittelstrom--;
                if(Strom > MAX_STROM) MaxPWM -= MaxPWM / 32;//———如果Strom大于设定的MAX_STROM(shunt布的过宽过长的话应该会超过吧),MaxPWM在减小。
                if((Mittelstrom > LIMIT_STROM))//———Mittelstrom > LIMIT_STROM也会减小MaxPWM。
                    {
                    if(MaxPWM) MaxPWM--;
                    PORTC |= ROT;
                    }
                else
                    {
                    if(MaxPWM < MAX_PWM) MaxPWM++;
                    }

网友(2011-01-26):
不知楼主的问题解决了没,我也是用2.0的板,还没开始调……

楼主:
回复 网友A:
早上好!我的问题已经解决。目前分析原因可能如下:

1.我使用的是自己布的电调板(硬件配置为1.2版本,固件程序1.1(10A)),shunt走线布的过宽过长了,导致AD采样仍然超过了200和120使得PWM上不去(参考9楼的分析)。经“pitolan”指导(非常谢谢pitolan,问题解决了,下面会说明)将硬件配置改成了1.1版本(改变LED接法就行)。

2.这时再进行测试,四轴稳定很多,虽然启动时四个电机的转速仍然不同(这不要紧,我拿在手里经过遥控器微调感觉向四个方向倾斜,回复的力差不多就不管了)。然后就是加油门“勇敢的飞出去(这得感谢“老郭”的指点,我之前胆子有些小,发现不对就没太敢推_油门:)”。

3.当电机速度上来飞起来后,之前偏和倾斜的问题都好了,这时不动遥控器,它能悬在哪,但还是会飘过来飘过去移动范围还满大(我想这是正常的吧?)。接着就是玩了,新手玩就是惊险万分(呵呵技术不行啊),降落基本上都是摔下来的。

下面是头文件里面两个版本的电流定义,说明:1.1硬件是外部5V参考电压,1.2是片内2.56V基准电压。
因为,我的shunt线问题,之前1.2硬件配置(2.56V)导致的AD采样大。而后改为1.1硬件配置(5V)从而AD采样值变小了。这样电调过流保护也就解决了。
if FDD_IRLR == 1
#define MAX_STROM        200    (1.1版本)
#define LIMIT_STROM      120
#else
#define MAX_STROM        130    (1.2版本)
#define LIMIT_STROM       65
#endif

以上是对之前的问题的分析。请大家帮忙指正。谢谢!

网友:
恭喜恭喜……

网友:
恭喜恭喜……祝楼主飞得更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