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指导】电机选择

楼主(2010-12-03):
需要一个二百至三百瓦功率的电机。能控制转速即可。
不知道用直流还是交流的,单相还是三相。

本人一直都是做弱电的,不太懂强电。只知道肯定要用继电器隔离控制电路和电机的供电电路。
另外也只做过直流电机的控制,pwm就能控制转速。如果是选交流电机,怎么控制转速呢?

非常感谢!

网友:
楼主是成本优先还是性能优先?性能优先,变频器加交流电机

楼主:
性能不要求很好的,能粗略的调速就可以了,话说变频器是啥我都不知道...囧啊

网友:
你应该说说具体使用环境,每分钟变一下和每秒变一下概念是不一样的

网友:
简单的东西,你买一个可以调速度的电钻。

楼主:
回复 网友A:

是个下料的机器,加的东西比较重,所以拉东西速度很慢,应该在1m/s以下
速度调整也不要求很精确

网友:
调速以后不加减速机构了吗?那样就拉不动啦,我觉得还是减速机构和调速一起弄,单相电机加斩波调速,斩波调速你搜索一下,网上和坛子里有很多资料

楼主:
减速机构肯定是有的咯,呵呵

原先是想搜索都不知道敲啥关键词....

谢了~ 我先搜搜资料

楼主:
回复 网友A:

你的意思是在减速机构上用机械的方法调速?

网友:
回复 网友B:

不是,从你5楼的话我以为只电动机直接驱动,一般经过调速后都不能达到源正常的功率尤其是减速后,功率就不足了

楼主:
回复 网友A:

哦,这个我知道,电机正常工作的时候转速是要很快的,太慢了功率会下降,而且热损耗也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