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关模拟通道的几个问题的探讨 欢迎大家指点

楼主(2010-12-03):
最近也在捣鼓示波器,在论坛里有很多值得参考的东西,特别是阿坤的开源示波器让大家受益颇多,在设计模拟通道的时候遇到一些问题,想和大家探讨一下子。
1.关于AD8065。这个片子很适合做阻抗变换或者电压跟随来用,带宽145M,对于三四十M的示波器来讲基本够用,压摆率180V/us,我们知道SR是运放跟随输入信号变化的能力,对于输入正弦波来讲,输出电压Vo=Vom *Sin(wt),则输出电压的最大变化率为2πfVom(求导取最大值),现在假设输入正弦波的频率为50M,则需要满足条件2πfVom<180,才能保证输出不失真。算出来需要满足Vom<180/2*3.14*50=0.573V,也就是说输入电压的Vpp只有1V多一点。对于输入方波来讲,此时的SR更显得捉襟见肘,遂想找一片代替之,此时考虑的主要指标主要是带宽、SR、输入偏置电流、输入输出阻抗,另外就是一些低噪声、低谐波失真等。在官网上找了一些芯片,发现ADA4817(1050M带宽 870V/us摆率,2PA的偏置电流)、ADA4899等 应该能满足条件,但是没有经过实际调试,也不知道真正表现如何,除了上面要考虑的指标外还需要考虑其他的什么因素呢?可以推荐几个哈

2.运放之间是否要加一个小电阻?在参考了一些电路后发现有些运放之间有电阻,有些没有,大概阻值在20—100Ω之间,考虑了一下,感觉此处的电阻应该是作为隔离电阻来用,因为在驱动容性负载时,一般在运放的反馈回路外设置一个电阻,再与容性负载相连,以消除自激,增加稳定性。这是因为加入电阻后,使开环系统增加了一个零点,引入了一个倒前相位。但是同时也牺牲的系统的带宽。不知道可不可以这么理解,加不加有什么规律可循呢?如果后端的运放的输入阻抗比较小(比如说AD603),那么此处的电阻也会产生分压,对信号会产生衰减的。

3.运放之间的阻抗匹配问题,比如说运放级联,需要在在前一级的输出端接一个电阻到地来达到阻抗匹配的目的吗?

4.采用多级运放级联来实现可变增益网络需要注意哪些问题呢?是不是调试起来比使用一个单个的可变增益放大器要麻烦?使用模拟开关来选择增益时,除了模拟开关的带宽,其导通电阻如何考虑,影响大吗?是否还有其他需要考虑的因素呢?

5.模拟通道的最后一级就是ADC驱动级或者说是直流偏移级,这一级的主要作用就是驱动ADC和调整零点位置,有一点不明白的是最后显示时,调整波形在屏幕中的上下位置是通过调整这一级的偏移电压来实现的吗?还是与硬件无关,使用软件来实现?感觉后者更简单且容易实现。
6.想用ADC08200这个芯片,它是单端输入的,对于高频输入信号好讲,单端输入肯定没有差分输入的抗干扰能力强,但是也不太想换芯片了,合理的设计应该也能表现出好的效果的,要不这芯片就没人用了,那么针对这个问题设计的过程中需要注意些什么呢?

欢迎大家各抒己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