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懂ZIGBEE,但最近有个项目要用CC2530组网,我该怎么入手啊,帮我理一理吧!

楼主(2010-12-03):
CC2530是不是带有协议栈的,要收发数据的话怎么处理?要不要学ZIGBEE协议啊?

楼主:
顶起,都没人踩下...

网友:
我也在研究这个大家一起努力吧!

网友:
也是刚开始涉及,大家一起努力

网友A:
这个我们培训过,我把我们培训的资料发给您看下,是否有帮助,呵呵,具体的我也没弄懂是怎么回事儿:(还有一个图片,这儿没办法发啊,好像)

Zigbee(紫蜂)的工作原理,特点和应用
Zigbee的工作原理:
Zigbee是IEEE802.15.4协议的代名词。根据这个协议规定的技术是一种短距离、低功耗的无线通
信技术。这一名称来源与蜜蜂的八字舞,由于蜜蜂是靠飞翔和“嗡嗡”地抖动翅膀的“舞蹈”来与同
伴传递花粉所在方位信息,也就是说蜜蜂依靠这这样的方式构成了群体中的通信网络。其特点是
近距离、低复杂度、低功耗、低数据速率、低成本。主要适合用于自动控制和远程控制领域,可
以嵌入各种设备。Zigbee是一种高可靠的无线数传网络,类似于CDMA和GSM网络。Zigbee数
传模块类似于移动网络基站。通讯距离从标准的75m到几百米、几公里,并且支持无限扩展。

Zigbee的特点:
1.Zigbee的优点:
低功耗。在低耗电待机模式下,2 节5 号干电池可支持1个节点工作6~24个月,甚至更长。这是Zigbee
的突出优势。相比较, 蓝牙能工作数周、WiFi可工作数小时。
低成本。通过大幅简化协议(不到蓝牙的1/10) ,降低了对通信控制器的要求,按预测分析,以8051的8位
微控制器测算,全功能的主节点需要32KB代码,子功能节点少至4KB代码,而且Zigbee免协议专利费。
低速率。Zigbee工作在20~250 kbps的较低速率,分别提供250 kbps(2.4GHz)、40kbps (915 MHz)
和20kbps(868 MHz) 的原始数据吞吐率,满足低速率传输数据的应用需求。
近距离。传输范围一般介于10~100 m 之间,在增加RF 发射功率后,亦可增加到1~3 km。这指的是
相邻节点间的距离。如果通过路由和节点间通信的接力,传输距离将可以更远。
短时延。Zigbee 的响应速度较快,一般从睡眠转入工作状态只需15 ms ,节点连接进入网络只需30 m
s ,进一步节省了电能。相比较,蓝牙需要3~10 s、WiFi 需要3 s。
高容量。Zigbee 可采用星状、片状和网状网络结构,由一个主节点管理若干子节点,最多一个主节点可
管理254 个子节点;同时主节点还可由上一层网络节点管理,最多可组成65000 个节点的大网。
高安全。Zigbee 提供了三级安全模式,包括无安全设定、使用接入控制清单(ACL) 防止非法获取数据
以及采用高级加密标准(AES 128) 的对称密码,以灵活确定其安全属性。
免执照频段。采用直接序列扩频在工业科学医疗( ISM) 频段,2. 4 GHz (全球) 、915 MHz(美国) 和86
8 MHz(欧洲) 。
2.Zigbee的应用:
通常,符合如下条件之一的应用,就可以考虑采用Zigbee技术做无线传输:
1. 需要数据采集或监控的网点多;
2. 要求传输的数据量不大,而要求设备成本低;
3. 要求数据传输可性高,安全性高;
4. 设备体积很小,不便放置较大的充电电池或者电源模块;
5. 电池供电;
6. 地形复杂,监测点多,需要较大的网络覆盖;
7. 现有移动网络的覆盖盲区;
8. 使用现存移动网络进行低数据量传输的遥测遥控系统。
9. 使用GPS效果差,或成本太高的局部区域移动目标的定位应用。

网友:
CC2530的zigbee协议栈对一般的使用已经足够了, ti 的zstack已经能完成自组网, 因此 只需配置1个coordinator, n个router, 或N个end device即可, 可以不深究zigbee的协议栈, 但ti的osal(operation system abstract layer)还是得了解的, 因为ti的实例都是基于osal的.

网友:
tes_wzm (2010-12-11 16:05:59):
那我买4个,你送我两个吧,可以吗?上回买了你的几个,感觉不错,所以我再买几个
-------------------------------------------
哈哈,第一个成功用起我的zigbee模块的 祝贺一下

网友B(2011-02-27):
回复 楼主:
可以用天运科技的透传组网程序,那就不需要研究协议栈了,而且那个组网程序不涉及到硬件,什么板子都能用。

网友(2011-08-10):
真希望我的zigbee模块能够弄出来,加油,期待中。。。。。

网友:
先买个板子跑一下
不需要协议栈的方方面面都熟悉的

网友(2011-10-10):
回复 网友A:

我也是初学  想用协议栈组个网 可是该怎么自建工程呢

网友(2012-05-01):
很不错的资料,学习了

网友:
弄一下无线点灯,BasicRF的程序

网友:
多少钱一个CC2530模块呢?

网友:
引用 网友B:
回复 楼主:
----------------------------------------------------------------------- ...

天运科技的透传组网程序能否给我传一份,我的邮箱563589235@qq.com

网友:
不会技术不要紧,外包就可以了。
我最近发现有的适合,外包比自己做成本低多了~

网友(2012-06-13):
引用 网友A:
这个我们培训过,我把我们培训的资料发给您看下,是否有帮助,呵呵,具体的我也没弄懂是怎么回事儿:(还有 ...

能否也发一份资料给我..我也在研究中..谢谢!

网友:
zigbee协议栈肯定要学习嘛,但是一般用TI的就够用了,网上资料还比较全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