NIOS下 EPCS 时这样是什么问题

楼主(2010-12-03):
#!/bin/sh
#
# This file was automatically generated by the Nios II IDE Flash Programmer.
#
# It will be overwritten when the flash programmer options change.
#

cd E:/psp/NIOSTEST/software/hello_world/Debug

# Creating .flash file for the FPGA configuration
"$SOPC_KIT_NIOS2/bin/sof2flash" --epcs --input="E:/psp/NIOSTEST/NIOSTEST.sof" --
output="NIOSTEST.flash"
Info: *******************************************************************
Info: Running Quartus II Convert_programming_file
Info: Command: quartus_cpf --no_banner --convert --device=EPCS128 --option=NIOST
EST.opt E:/psp/NIOSTEST/NIOSTEST.sof NIOSTEST.pof
Info: Quartus II Convert_programming_file was successful. 0 errors, 0 warnings
    Info: Peak virtual memory: 70 megabytes
    Info: Processing ended: Fri Dec 03 16:15:21 2010
    Info: Elapsed time: 00:00:03
    Info: Total CPU time (on all processors): 00:00:03
Info: *******************************************************************
Info: Running Quartus II Convert_programming_file
Info: Command: quartus_cpf --no_banner --convert NIOSTEST.pof NIOSTEST.rpd
Info: Quartus II Convert_programming_file was successful. 0 errors, 0 warnings
    Info: Peak virtual memory: 68 megabytes
    Info: Processing ended: Fri Dec 03 16:15:25 2010
    Info: Elapsed time: 00:00:04
    Info: Total CPU time (on all processors): 00:00:04

# Programming flash with the FPGA configuration
"$SOPC_KIT_NIOS2/bin/nios2-flash-programmer" --epcs --base=0x01001800 --cable='B
yteBlasterII [LPT1]'  "NIOSTEST.flash"
Using cable "ByteBlasterII [LPT1]", device 1, instance 0x00
Resetting and pausing target processor: FAILED
Leaving target processor paused

# Creating .flash file for the project
"$SOPC_KIT_NIOS2/bin/elf2flash" --epcs --after="NIOSTEST.flash" --input="hello_w
orld.elf" --output="epcs.flash"

# Programming flash with the project
"$SOPC_KIT_NIOS2/bin/nios2-flash-programmer" --epcs --base=0x01001800 --cable='B
yteBlasterII [LPT1]'  "epcs.flash"
Using cable "ByteBlasterII [LPT1]", device 1, instance 0x00
Resetting and pausing target processor: FAILED
Leaving target processor paused

网友:
你换个usb blaster试试

楼主:
回复 网友A:

呵呵 没有
可能工司电脑软件没装好,回家一试,可以下,不过  下完后运行不对。但debug调试显示结果是正常的。
指点下!!!!!

网友:
LZ用的哪个版本的IDE,9.0存在bug——NIOS下到EPCS后无法正常运行。
解决方法:用IDE8.0安装目录下的sof2flash.jar文件替换9.0的

网友:
回复 网友B:
9.0没有bug,9.1才有bug的,我一直用9.0的,不存在这个问题

网友:
用SOPC搭建的硬件有问题,遇到返种问题是因为忘记将NIOS 软核的复位(RESET)添加引脚了,戒者是
因为你所添加的引脚不是对应按键也能导致返种问题的发生。检查硬件引脚是不是搞错了。

网友(2011-12-09):
回复 楼主:

我也遇到过这个问题,用的是QUARTUS211.1,主要是出现在用Qsys,NIOS2/S的时候出现这个问题,后来我就干脆不用Qsys,换成用SOPC了,现在这个问题到是没有了,但是还有一个问题就是,EPCS启动的问题,我把.text放在SDRAM里,上电程序无法运行,但是如果我把.text区放在ONCHIP MEMORY里上电可以运行。不知道大家遇到过这个问题没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