IAR的随机数函数

楼主(2010-12-03):
请问:IAR开发环境里有没有随机数函数,有的话,是哪个呢?在哪个文件里面,谢谢!!

网友:
int seed;

void srand(int s)
{
    seed = s;
}

int rand()
{
    seed = seed * 22695477 + 1;
    return (seed>>16)&0x7fff;
}

以上是C标准库函数的源码,int是32位的,8位机编译器,需修改为long, 22695477也没加上UL

保证和你在vc++6.0,turboc++3.0什么里的编译出来运行的结果相同

网友:
很有必要记号下

网友:
开个定时器,需要个随机数时,读定时器。

网友:
都是伪随机数,需要给个种子

网友:
好像确实是这样的 。谢谢,受教了。

网友:
开个定时器,需要个随机数时,读定时器。
------------------------------------------------
一语惊醒梦中人,这个太强了。

楼主:
回复 网友A:

很帅气的回答!!谢谢……

网友(2011-02-25):
C编译器标准函数中有随机数函数

网友:
mark一下,稍后试试看结果如何

网友(2011-07-06):
回复 网友B:

强悍!

网友(2011-12-12):
需要一个变化的种子

网友(2013-03-27):
需要一个AD变化的种子

网友:
需要变化的种子

网友(2013-06-10):
5楼回答的很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