FPGA串口通信探讨!

楼主(2010-12-03):
如上图所示,方案1中,以用串口调试助手测试成功,可以正常收发数据。 在方案2中,将FPGA的PIN135 137在Pin Planner中互换定义为RXD,TXD,相应的TTL-232模块的接线位置也互换,则测试不成功,请教大家是什么原因? 是否对应的verilog代码中也要相应修改?

网友:
不会吧,肯定是别的地方出了问题

网友(2011-04-15):
程序贴上来看看,这看不出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