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怎么利用加速度值计算角度的问题~~ 中点偏移太大了啊~~

楼主(2010-12-03):
用的是加速度传感器MMA7260,理论上0g位置为1.65V~~~~1g对应800mV,则重力输出范围为(0.85V,2.45V)

下面的图是例程给的理想值,但是实际测量发现中立点偏差大约200mV左右!!!~~(见红色框里,是用STM32开发板实测的数据~)

编了个函数把三个轴的加速度值平方和,

    adcxsqr=(adcx0-CENTRAL)*(adcx0-CENTRAL)   +(adcx1-CENTRAL)*(adcx1-CENTRAL)   +(adcx2-CENTRAL)*(adcx2-CENTRAL);

CENTRL值为理论中点1.65V,理论上讲adcxsqr应该不变,结果它却随着角度而变化,范围有40%了。。~~

这样的话如何通过atan函数求角度、如何求加速度标量呢?

网友:
中点偏移要标定的

楼主:
回复 网友A:

看他们玩四轴的也没有标定啊?汗。。

网友:
是不是你安装得不够精确?

楼主:
回复 网友B:

输出中立点位置,与安装精确无关吧,不管如何,三轴的平方和应该是一个定值才对

网友:
3轴的平方和应该是个矢量吧就是运动方向,器件的输出有一个方向是加速度g引起的计算方向时要把它过滤掉……

网友:
回复 网友C:

回复 网友C:

跟你说了要标定你不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