问个小白的问题,为啥不能用直流电机设计四轴呢?

楼主(2010-12-03):
四轴硬件很复杂,很大原因就是无刷电调复杂,输入3根线,输出3根线,还要4个电调。。

为啥不能用直流电机 + PWM波驱动呢?

很多控制芯片都带有多路PWM输出功能,如果改用直流电机的话,设计不是大大减负吗?

网友:
直流电机 啥意思? 有刷电机?

可以呀就是效率低 碳刷用用就不行了
华科尔 4轴就是有刷直流电机

网友:
转速低,而且寿命低,因此不适合做长时间告诉的转动。

网友:
有刷的可能要用齿轮减速才能得到合适的动力飞起来

楼主:
回复 网友A:
有刷的可能要用齿轮减速才能得到合适的动力飞起来

很多玩具直升机都是无刷 + 减速齿轮做的,驱动用PWM波

貌似也不复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