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各位帮忙指导如何将Allegro设计文件转成Pads可以识别的文件

楼主(2010-12-03):
我的方法是Allegro -> ODB++ ->CAM350 ->asc ->pads
问题是,ODB++ 导入打到CAM350后,可以识别,各层的Gerber都是对的。
但是CAM350输出ASC文件后,用pads导入,有很多东西丢失了。
弧形的走线,覆铜,都没有了。甚至丢失了一些网络。但是我看CAM350的DEMO做的很好,什么都还在。
请教大家cam350输出的时候要怎么设置?

网友:
不用导入,直接用PADS2007能打开ALLEGRO的DSN文件。我记得以前打开过

楼主:
回复 网友A:
不用导入,直接用pads2007能打开allegro的dsn文件。我记得以前打开过

大哥,不行。

楼主:
顶一顶,高手出来指导一下

网友B(2013-09-19):
我可以免费帮忙转换 ALLEGRO 转 PADS 。PADS转ALLEGRO 都可以。

ALLEGRO转 AD 或者PROTEL   或者反过来都可以帮忙转。

邮箱sales@ympcb.com

网友:
夜猫猫,不妨说下你的方法及使用到的工具啊,我也是用Allegro -> ODB++ ->CAM350 ->asc ->pads这条线路。发现CAM350导出的ASC文件,PADS导进去很慢,半天都没反应,有的却是很快,是不是Allegro -> ODB++也设置导出的层撒的?我现在没设置,所有的层都导出来了(电气层非电气层都导出来了)

网友(2014-01-06):
引用 网友B:
我可以免费帮忙转换 ALLEGRO 转 PADS 。PADS转ALLEGRO 都可以。

ALLEGRO转 AD 或者PROTEL   或者反过来都 ...

大虾,发个你的转化软件或者是操作步骤也可以啊

网友(2014-03-07):
Allegro -> ODB++   这个步骤怎么搞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