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yangyh75”前辈!你真的就不能帮一下我吗!我会很感谢你的!!

楼主(2010-12-03):
这个项目已经拖了很久啦。因为公司没有什么工具,就连一个示波器也没有,所以我搞起来非常吃力,我知道这个对你来说比较简单,但是因为我是头一次搞,再加上时间的紧逼,如果靠一个人慢慢的啃的话,我看要化很长时间。不要说酬谢之类的话啦,你就帮一下朋友吧!留下你的联系方式给我好吗!在此打扰,感到抱歉!谢谢!

网友:
这跟乞丐有什么区别?

网友:
身强力壮的乞丐

楼主:
大家误会我啦!现在公司的“开发环境”可能你们不太清楚!我只是想要一个有经验的朋友帮一下!让这件事情早点解决而且!如果你们站在我这个位置可能就不是这样想啦!感谢两位大哥的回贴!谢谢!

网友:
直接跟老板说:这个事情做不了.就可以了.理由你自己找.

楼主:
事情是这样的,因这之前有一个搞电子的人搞了一个产品出来,产品都出来300套到外边,但是老是出问题,老是保修,而那个人又走了,我刚来这里,所以这事情就让我来搞啦,我现在的任务就是要搞一个新的电路出来去那边换旧的。但是这个我也是第一次搞,现加上公司环境比较差,但是我也想因为搞个这个产品的过程当中学到一点无刷电机的控制技术,所以就想看一下能不能在网友的帮阻下解决这个问题!

网友:
【6楼】 lgh050706

你可以把原来的东西出现的问题及详细的情况在这说一下,可能更有利于解决你的问题。

原来的东西你理解透了没?问题出在哪?

楼主:
之前的不一样的,之前的是一个装在门上的用交流电机,两边装有行程开关。就是这样开关门。所以很容易出问题,而具碰到人也没有作出反应。所以我现在想用直流电机来控制,不用行程开关。只有我检测到HALL不动,我就可以知道有障碍物。但是现在电机已经可能正常空转,但是装到门上就有问题!因为自已也是第一次做,所以想请大家帮一下而已。

网友:
1.  高手没有帮的义务

2.交出你的手资料

从 8楼的描述来看 不象什么高难度的东西

我猜上一个 很可能没作吸收电路和  反转电机时没先停在反转

网友:
但是,别人没有任何理由非要帮你不是?第一,人家都不认识你,不是你朋友;作为一个陌生人,想让人家花自己的时间去协助你?你认为人家自己平时的时间都是随便浪费的吗?既然是高手,肯定会有很多事情做,很多钱要赚的;一边是别人送到手上的钱,一边是无偿帮一个陌生人,我想傻子都会知道怎么选择的啦!所以,楼主兄弟,你最好是自己多找找资料吧!高手最多只能给你嘴巴上提点几句,不可能花时间去帮你的。醒醒吧!

网友:
回复 楼主:
之前的不一样的,之前的是一个装在门上的用交流电机,两边装有行程开关。就是这样开关门。所以很容易出问题,而具碰到人也没有作出反应。所以我现在想用直流电机来控制,不用行程开关。只有我检测到hall不动,我就可以知道有障碍物。但是现在电机已经可能正常空转,但是装到门上就有问题!因为自已也是第一次做,所以想请大家帮一下而已。

门的结构 机械图

安装场合/应用环境

检测到hall不动,我就可以知道有障碍物。

也就是电机已经卡在哪和 和物体撞上? (电梯门是怎么样处理中间有东西的)

能测 电机的电流不   正常工作电流小  阻力大电流大

现在电机已经可能正常空转,但是装到门上就有问题!

空机时用手转一下电机 感觉阻力多大   在装到门上转一下阻力多大   还有电机的负载能力又是多大

最好我只是好心路过~~~~  请勿发贴通缉我义务参与

网友:
回复 楼主:
这个项目已经拖了很久啦。因为公司没有什么工具,就连一个示波器也没有,所以我搞起来非常吃力,我知道这个对你来说比较简单,但是因为我是头一次搞,再加上时间的紧逼,如果靠一个人慢慢的啃的话,我看要化很长时间。不要说酬谢之类的话啦,你就帮一下朋友吧!留下你的联系方式给我好吗!在此打扰,感到抱歉!谢谢!

让公司买设备,你就说:“喂了草的马儿跑得快!”
让公司为你报名参加培训班,没人生来就会的。
否则下次公司还是没设备,或你又不知道怎么做,又有谁被考虑“通缉”?

网友:
理解理解,我也是这么一个人熬过来的。

网友:
这么一个烂公司,还呆着干嘛。你们那个“精B”老板最终会变成大SB

网友:
哈哈 。。

真的希望别人帮助,就把你的整个项目开源。。

我想这里有很多的高人,对于一般的问题很快就解决了。。

看你上面有BLDC ,我也是搞这个的 。。不过你连个示波器都没有。。 粗鲁点说:你搞个屁啊 。 工欲善其事,必先利其器。

一个示波器才3000不到。

网友:
"不要说酬谢之类的话啦,你就帮一下朋友吧!"

顶这句话!

楼主:
回复 网友A:
但是,别人没有任何理由非要帮你不是?第一,人家都不认识你,不是你朋友;作为一个陌生人,想让人家花自己的时间去协助你?你认为人家自己平时的时间都是随便浪费的吗?既然是高手,肯定会有很多事情做,很多钱要赚的;一边是别人送到手上的钱,一边是无偿帮一个陌生人,我想傻子都会知道怎么选择的啦!所以,楼主兄弟,你最好是自己多找找资料吧!高手最多只能给你嘴巴上提点几句,不可能花时间去帮你的。醒醒吧!

这么多人当中,你说的最对的。我只是见那个大哥那么热情而且会的比较多,所以我才多发一个贴子请求而已。可能大家没有看我们之前的贴吧!
http://www.ourdev.cn/bbs/bbs_content.jsp?bbs_sn=4430031&bbs_page_no=1&search_mode=3&search_text=lgh050706&bbs_id=9999

回复以下的朋友。
所以:

回复 网友B:
"不要说酬谢之类的话啦,你就帮一下朋友吧!"
顶这句话!

回复 网友C:
"不要说酬谢之类的话啦,你就帮一下朋友吧!"
顶这句话!

回复 网友D:
这跟乞丐有什么区别?

回复 网友E:
身强力壮的乞丐

阿莫搞个论坛是让大家作为技术讨论的,因为每个人的技术水平不一样是吗!有谁敢说“自已第一次搞就成功呢?”还不是从“零”开始。只不过是起跑的时间不一样而已。所以我没有执意强求“yangyh75”必定要为我做些什么!请大家理解一下吧!

网友:
不放点血,估计这事比较难!

网友:
你要搞个门的开关控制,跟你用交流电机还是直流电机没有联系。你想要通过检测无刷电机的赌转来停止门是非常不妥当的,这会有很多问题,下面再说。正确的控制还是要有位置反馈才行,行程开关一般作动力通常都会要求大一些,你可以使用微动电门来控制继电器或者MCU,包括防夹功能也是一样的。
看了你前面的贴,关于用hall信号的变化来做转速反馈,这里有个问题?你的电机极对数和你想要控制的最低转速。举个例子,你的电机有15极,就是5组,那么转一圈的变化量就是5*6=30,即使你用上下缘(或者高低电平)都触发中断,那么你一圈顶多有60个状态。如果你想控制电机每分钟6转,即0.1转每秒,也就是每秒6个状态。那么你对hall的检测就应该最少要160ms,低于这个值的检测,就等于电机没转。这也就意味着转速闭环时,你的油门刷新率不可能高于这个周期。前面说过,这样会有很大的转矩脉动,是不可行的。
还有,使用无刷的赌转来控制电机的停止——这很可能烧毁你的功率管。无刷控制器的一个必要功能模块就是赌转保护,电机一旦赌转,意味着电流一直向一个绕组通电,如果不及时切断会导致功率管甚至是电机的烧毁。对于N+P沟的功率管组合模式,赌转保护需要专门的处理,特别是有hall的无刷。对于全N沟功率管模式的自举电压结构,使用上下管同步PWM时,一旦赌转,由于自举电容得不到及时充电,所以上管会很快截止,切断流过绕组的电流,可以起到一定的赌转保护功能。但大功率赌转时这个结构并不完全保险。
要做好一个无刷控制器,不光软件上要下功夫,硬件一少不了。就拿全N自举结构来说,功率管的输入端需不需要上下拉电阻,如何取值。需不需要缓冲电容,如何取值,以及自举电容的大小等,我认为都应该仔细斟酌。
还有,最近看了一下STM32的电机控制库,觉得非常强大,如果你想快速开发无刷控制的话,这时一个非常不错的选择。

最后,我觉得你要解决的问题和无刷控制是两个不同的问题,应该分开来处理。还有就是对一个东西一知半解就要搞产品,这个非常不妥,是对客户不负责的做法。
我不是时时有空,不可能随时跟贴。你最好把问题表达清楚,让大家一起来讨论,从中获得帮助,这里面高手如云,我也不过是有所了解而已。

网友:
回复 网友F:

LS 看了STM的电机库。不知道是否有两个LIB文件的原代码。我也在学习这个库,还特意为它画了个PCB 。还没有完全焊接好。。有空可以多交流。QQ 31529978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