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1单片机驱动热敏打印机(BA-T500 + M-T532AF)

楼主(2010-12-03):
51单片机如何驱动热敏打印机(BA-T500 + M-T532AF),我对打印机不了解,那位玩过的能否给点资料,最好是给段驱动程序我,感谢感谢!

网友:
简单的驱动:直接串口控制BA-T500

楼主:
回复 网友A:

怎样驱动,能讲解一下吗?

网友:
这个要同时控制电机和半导体片吧,不然直接用串口输出打印信息那叫使用不叫控制吧……

网友:
控制电机走纸,把一行数据移位到寄存器,58mm的热敏打印机是384bit/48字节一行,锁存数据,加热单元IO置高电平开始加热,一定时间后停止加热,控制电机走一行,重复以上。
具体时序看手册,没有任何指令,只有一个移位寄存器,用SPI接口送数据进去。
要点就是高速,以最快的速度把数据送入寄存器。

楼主:
回复 网友B:
控制电机走纸,把一行数据移位到寄存器,58mm的热敏打印机是384bit/48字节一行,锁存数据,加热单元io置高电平开始加热,一定时间后停止加热,控制电机走一行,重复以上。
具体时序看手册,没有任何指令,只有一个移位寄存器,用spi接口送数据进去。
要点就是高速,以最快的速度把数据送入寄存器。

    可以再具体一点吗,给个实例我看一下可以吗?麻烦你,谢了

网友:
热敏打印机的关键是走纸电机和热敏电阻加热时间.这块处理好了,其它的就好办了。提醒你一下,电机必须在中断中驱动,否则噪声太大。其它的数据传输看手册就可以了。

网友(2015-01-24):
进来不习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