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脑故障 紧急求助

楼主(2010-12-03):
电脑 CPU风扇和显卡风扇都转;但是无显示,键盘不亮,拔掉内存不叫;什么毛病

楼主:
我已经重新买了一个二手主板,插上以后还是老样子,现象完全一样

网友:
靠,换了一台主机,还是不行。那就是显示器的问题了

楼主:
关键是键盘灯也没亮

网友:
cpu坏了吧

网友:
查U或电源

网友:
尝试更换power supply电源
或使用数字万用表检查 3.3v,5v,-5v,12v,-12v etc.

只使用显卡+CPU+主板+内存 或 +硬盘 尝试启动.

楼主:
拆掉散热片CPU能发热;

网友:
显卡出毛病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