想做个载人的四轴请各位帮忙!

楼主(2010-12-03):
各位大虾好!
小弟对四轴很感兴趣!想做个载人的四轴飞行器,关于动力和能源方面都想好了,使用纯电动方式
采用  72V  额定功率:8KW ~10KW 的无刷电机
      电源:72V  90AH  * 4

    初步想法是利用  北通 游戏飞行摇杆 连接 现有的模型级控制芯片和控制程序 通过放大器   来控制电调达到飞行!可行吗?
     要怎么做

网友:
想法很好,支持

网友:
如果这个是载猴子的还可能有人敢出主意……

网友:
猛人,比自制起直升机还猛

网友:
头顶上装一轴,手里拿一轴,两轴就够了吧?

楼主:
如果资金足够可行吧,按10G/W的效率算的话 90AH的电池组配 8KW电机 动力和续行力都有保证!问过业内人士了,做这个飞控不变好像可以吧!只要有动力够大的电机和电调!各位是这样吗?

楼主:
采用钛合金架构,和碳纤维桨

网友:
支持楼主,先搞出遥控的,各方面测试没问题后再载人

网友:
好像想得太简单点吧?不要传感器?

网友:
10kW电机,就算72V,也要138A的电流,这么大的电流要多粗的电线啊?

网友:
祝楼主早日升_天……

网友:
回复 网友A:

同问,用超导体吧

网友:
这可不简单哦,我也想搞个来飞飞

网友:
我只想说…假如我有机器猫~

网友(2011-04-03):
不像直升机和固定翼,这玩意出事了不能迫降的。。。安全问题啊。。。螺旋桨结构要参考旋翼机大修才有可能实现无动力迫降吧。

网友:
用摩托车的发动机吧。

网友:
不如喝药或跳楼!

网友:
楼上说得太超过了。很多东西刚开始做都觉得不行,最后都做出来了。
用发动机的话,电调改油门,飞控应该修改修改就能用。很多地方要大修。先做成遥控的,飞好了再考虑载人、旋翼迫降的问题。

网友:
lz,先计算一下,72v90ah的电池,锂电池,4组,要多少公斤。再算算看旋翼直径要多少,起飞总重量多少.......
不知道飞行器怎么计算动力。但是看一般的汽车,总功率40kw似乎比较小。
另外从结构上看,单个主螺旋桨或者共轴2个主螺旋桨的设计,肯定要轻便简易许多。

网友:
载人的就不要四轴了,直接做小飞机就可以了

毕竟四轴还是很危险的,不像飞机没有动力还可以滑翔

如果要做成直升机的形式,我看国内做不出来,数数国内有多少完全知识产权的直升机就可以了

网友:
电动的完全可以载人飞天,  咱算计过, 但绝不是四轴机,四轴机载人,动力难低于15kW.
只能是旋翼机或者叫风车机.外观象直升机,但又不是升直机.  007中的那种,就是旋翼机.

理由是旋翼机需要的动力仅直升机的1/3.   电机,电池,整机再加人,  总的起飞重量,可以支持了.

直升机的动力要求大,浆叶要求也高, 目前的电池和电机,也就是动力,还难以支持载人.
四轴机和直升机同类,所以,目前此类电动载人还不现实.

旋翼机配备2-2.5kW电机2台,把电动自行车电机改成高速,功率就行.
20kg聚锂电池计3kWh, 使5kW电机在天上支撑半小时,还是现实的.
旋翼机主翼属被动旋转,受力小要求低,适合业余制作,
总起飞重量控制在120-125kg.
电机和电池分成2套动力, 只要起升成功,   意外时靠一套动力就可安全迫降.

本方案关键部件“旋翼”,正是要求很低的,就有条件加大安全系数.

所以,对于整机的安全评估,可以超过任何一款飞机,......仅次于动力伞.

网友:
油动差不多,电动省省吧.锂电贵,电瓶重.

网友:
现在可有针对“低、小、慢”目标的民用导_弹了,前些时候公布过,您先想好了再做。

网友:
听过国内有人在搞新一代个人飞行器,很玄乎的说是没有螺旋桨的,原理大约是离子风。

网友:
顶一个,好样的 玩那些小家伙 有什么意思 要玩就玩载人的飞行器.
不过好像没自旋翼飞机 好做哦
先用摇控试好 再慢慢载人
我前些日子有这个想法,但没时间没金钱  玩这个也比较烧钱钱

网友:
我也想搞一个飞行器,电子控制,导航,方面都觉得没多大问题,问题最大是机械部分,郁闷死。

网友:
确实 四轴油动 比较现实 电池 没电了 会....
还有安全问题
有想法的来QQ群:121960  交流一下

网友:
油动的动力是足够了.

但油动的安全性没法和电动的相比.

贸然的让摩托发动机把人飞上天去的,都是敢死队.   空中熄火怎么办.

即使是象徐斌那样物色到航空发动机的,  也有失速坠机或迫降过.   还好旋翼机略有降落伞的作用.

所以,双动力的电动旋翼机才比较保险.   其他各种方式的载人,都难以令人放心. (同样非法).

网友:
要是有八只十只的小发动机围一圈,造个飞蝶式的.  意外熄火一二只掉不下来的那种,    就可以考虑啊.

网友:
这一圈估计有六到七只发动机.  不可能同时熄火了.

网友:
31L的似乎是利用地面效应升空的,类似气垫船

网友:
借用一下图片,有个感性认识而己.

明显还有可以完善的地方, 比如: 再围一圈裙边, 升力会更强.

网友(2011-08-25):
回复 楼主:

楼主 请联系我  QQ1031584606  我也是想做 四轴的 载人飞机  一起研究可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