谁也网口传输硬件设计的资料啊

楼主(2010-12-04):
想设计个100M传输的网口,物理层芯片大家大部分用哪家的呢,比较好买一点的,软件部分需要写点什么呢

网友:
DM9161, 很好买,样片10左右
你打算自己写MAC?

网友:
PHY芯片到处都是,倒是MAC需要考虑,是自己写还是买IP,或者找开源的自己改,这个难度不小

楼主:
回复 网友A:

之前没有写过MAC,如果不用mac,直接传数据的话不知道行不行

楼主:
回复 网友B:

是不是如果不用MAC的话,对PHY芯片发数据就不能进行测试了

网友:
不用MAC是不行的,不过有个亮点,也许能让整个局域网崩溃,lol

楼主:
回复 网友A:

也就是说两个网口对传数据的时候必须要有mac层的控制,否则在phy芯片上用示波器根本就看不到信号波形了?

网友:
摆脱楼主,你能不能在胡问之前看看PHY芯片的手册,不用MAC你怎么发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