Nios II 10.0 for Eclipse 载入问题?

楼主(2010-12-04):
显示 Location cannot be within workspace directory 无法建立?
目录修改到其他位置都不行??
任何文件名都一样??

楼主:
连跟目录都不能放在同一个区域...NIOS II 改真大

网友(2011-12-01):
再eclipse里, 将.sopcinfo和你所要建的project的目录分开存放,不要放在一个大文件夹里面,
即:workspace文件夹里存放project,.sopcinfo放在非workspace文件夹里,即可!
就不会出 Location cannot be within workspace directory 这个错误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