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太网PHY芯片放在在核心板上好还是在底板上好阿?谢谢!!

楼主(2010-12-04):
以太网PHY芯片放在在核心板上好还是在底板上好阿?谢谢!!

网友:
有高速信号,你看是放在核心板上还是底板上?

网友:
我觉得放在核心板上好。
因为PHY与CPU连线较多,PHY与外部接口连线较少。
PHY放在核心板上,这样核心板与底板连接线就少,方便处理。

楼主:
回复 网友A:
有道理 谢谢!

楼主:
回复 网友B:

PHY芯片的两边都是高速信号阿

楼主:
看了下DP83848的application note,RMII接口线有比较严格的线长要求,而接变压器的要求相对低一些,只要尽量短就可,看了国内外的很多核心板,大多数都是把PHY放到核心板上的,看来还是放到核心板上比较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