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SP430 LaunchPad G2211&DS18B20&3310

楼主(2010-12-04):
闲来无事申请了MSP430 LaunchPad套件,结果鬼使神差的中了,哎
第一次接触430,做点儿啥呢?想来想去,恰好手中有个SHT11,就
做个温度表吧。就开始努力了,结果已编译,NG了,晕死了...
突然想起,我还有一片DS18B20,就开始了,几经周折,终于通了,
期间因为搞不清430默认的内部RC始终是多少,怎么设定,害得我好
苦,不过最后终于调通了,发帖庆祝下!

源码:

网友:
第一个进来的。兼沙发。

网友:
那我只好板凳了

网友:
敢问楼主在哪里申请

网友(2011-01-18):
我也拿到一套,很不错的套件,算半个阉割版本的仿真器了,应该支持MSP430F2XX系列和F5XX系列的,挺开心的。

网友(2011-02-22):
MAKE有错啊!!!
你是用哪个版本的IAR,我是用5.20的
那个时钟的我也没搞清楚,可以讲讲么?
我想选用外部晶振,死活不行!!!

网友:
回楼上:
选用外部低频时钟:
void LFXT1_MCLK()
{
  volatile unsigned char i;
  do
  {
    IFG1&=~OFIFG;
    for(i=0xFF;i>0;i--);
  }
  while(IFG1&OFIFG);
  BCSCTL2=SELM_3;
}
选用外部高频时钟:
void XT2_MCLK()
{
  volatile unsigned char i;
  BCSCTL1&=~XT2OFF;
  do
  {
    IFG1&=~OFIFG;
    for(i=0xFF;i>0;i--);
  }
  while(IFG1&OFIFG);
  BCSCTL2=SELM_2;
}

网友:
回复 网友A:

谢谢!!!
已经搞定了!
给的样片是G2211、G2231,不支持XT1的HF模式!!!

手册没看仔细!!!
现在在等F2122的板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