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用单片机的io口模拟以太网接口

楼主(2010-12-04):
小弟惊奇发现可以用单片机的io口模拟USB接口。
不知道有没有人成功的用单片机的io口模拟了以太网接口。
如果能成功的话,可以简单的远距离采集数据了。
请各位大侠积极发表看法呀。
也可以表达自己估计到的困难。

网友:
想法很好,不过已经有人实现了!在ATMEL的技术笔记中,一位捷克的工程师(好像是,我记不清了)使用AVR单片机成功实现软件模拟以太网接口,全部使用汇编编写。你可以去找找看。

网友:
真的?谁英语好把文件贴上了吧

网友:
http://www.cesko.host.sk/IgorPlugUDP/IgorPlug-UDP%20(AVR)_eng.htm

“io口模拟USB接口”目前是AVRUSB,但最开始也是基于这个人的代码实现的。
http://www.cesko.host.sk/IgorPlugUSB/IgorPlug-USB%20(AVR)_eng.htm

网友:
这人也太厉害了吧

网友:
牛叉~记号了。。。

网友:
等于用mcu做了个phy

楼主:
小弟谢过了.

网友:
捷克高工,,,牛x ^u^b

网友:
有没有试过用51来模拟USB呢??
有人实现过没?

网友:
MARK ,"就怕想不到啊"

网友:
10base-t波特率是10Mbps,经过曼彻斯特编码后变成20Mbps,只要io速度能上20M就没问题。如果只是想发数据(象上面有人提到的udp avr)就可以用能跑到20M的SPI或者自己精确计算时序用io口模拟,通过1:1网络变压器变成差分信号送到rj45上去。

除了10M以太以外的其他(100M,1000M)都是使用多电平的,所以除非有高速ad da,是不能实现的。只有10M这个只有一种电平的可以用io来模拟。

网友(2011-01-19):
这么好的东西我也来留个记号

网友:
此人不是一般NB啊

网友:
介于牛A与牛C之间的人

网友:
巧,这两天也在想这个问题,正好看到这个帖子

这两天正想用STM8先试一试能不能让单片机发出FLP或NLP信号,让交换机灯Link灯亮起来

但以太网传输的是差分信号,不知道单片机怎样产生差分信号,查过TTL到LVDS的转换器都贵的要死

看起来那个ATMEL方案只是发送数据,而且TTL信号应该也能让对端PHY识别,要研究一下

网友:
回复 网友A:
巧,这两天也在想这个问题,正好看到这个帖子
这两天正想用stm8先试一试能不能让单片机发出flp或nlp信号,让交换机灯link灯亮起来
但以太网传输的是差分信号,不知道单片机怎样产生差分信号,查过ttl到lvds的转换器都贵的要死
看起来那个atmel方案只是发送数据,而且ttl信号应该也能让对端phy识别,要研究一下

用网络变压器啊。1:1的。一边接io(5v)和地,另一头中间抽头接地,输出就应该是+-2.5v了吧

网友:
楼上的各位看清楚仅仅是实现UDP的发送

网友:
马克一下…模拟udp

网友(2011-03-06):
很有意思!!

网友:
技术引领时代进步

网友:
我发现国外的大学生或者电子工程师总是能做出稀奇古怪的、非常牛叉的设计,挺佩服他们。

网友:
回复 网友B:
楼上的各位看清楚仅仅是实现udp的发送

实现了UDP,说明硬件具备条件了,实现TCP/IP也应该是没有问题的,程序空间够得话

网友:
回复 网友C:
回复 网友B:
楼上的各位看清楚仅仅是实现udp的发送
实现了udp,说明硬件具备条件了,实现tcp/ip也应该是没有问题的,程序空间够得话

udp没有回应。也就是说不需要做接收。但是tcp是需要双向交互的。做不出接收就实现不了。

网友(2011-05-02):
一点实用性都木有,还mark那么多人。。。
无语。

网友(2011-06-10):
回复 网友D:
一点实用性都木有,还mark那么多人。。。
无语。

能做出这样东西的人至少对网络协议和AVR的结构要有相当的造诣,还要有充分的想象力。
很可惜,我们缺乏的就是钻研精神和天马行空的想象力

网友(2011-09-09):
看起来,不错喔,有空的时候玩玩

网友:
对我来说这个还有点深奥啊

网友:
这家伙早在2004年就实现了。真是无语呀!
完整的资料在:http://members.chello.cz/cesko/IgorPlugUDP/IgorPlug-UDP%20(AVR)_eng.htm
不过这个只是单向传送。而未实现接收。
不过还是相当有参考意义。

网友(2013-01-06):
长见识了,神一样的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