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玩 RA8803/RA8822的朋友,请进!

楼主(2010-12-04):
我在用点RA8822(兼容RA8803)  240*128的屏的时候本来不用读是可以点亮,但是一读数据就闪屏后,闪屏后别说没显示了,就连对比度都没了,之后就没反应.,
请玩过的朋友指点指点.读写子程序如下:
uchar rd_data(void)                //读数据  ;
{
int temp;

Delay(1);
WR1=1;
CS=0;
DATA=0xff;
CD=1;
RD1=0;
temp=DATA;
RD1=1;  _nop_();
CD=0;
CS=1; _nop_();

return temp;
}
uchar rd_com(void)                //读命令;
{
int temp;

Delay(1);
WR1=1;
CS=0;
DATA=0xff;
CD=0;
RD1=0;
temp=DATA;
  RD1=1;
_nop_();
  CD=0;
CS=1;_nop_();

return temp;
}
void writedat(uchar b)        //写数据  ;
{

_nop_(); _nop_();_nop_();_nop_();_nop_();_nop_();
RD=1;
CS=0;
CD=1;
DATA=b;
WR1=0;
WR1=1;
_nop_();
CD=0;
CS=1;
}

void writecom(uchar com)          //写命令;
{
Delay(1);
RD=1;
CS=0;
CD=0;
DATA=com;
WR1=0;
WR1=1;
_nop_();
CD=0;
CS=1;
}

楼主:
可怜的孩子,自己跟自己顶个~

楼主:
都没有玩  RA8803的吗?

网友(2011-01-14):
回复 网友A:

我没用到读数据,只是有时候上电后要复位三四次单片机才能显示,不知道是为啥呢?

网友(2012-12-12):
发c程序我试试

网友(2013-03-12):
楼主问题解决了吗,最近也在搞,出不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