仿制了一块microchip的 PICDEM MC LV 无刷板 用的源程序 发现过零检测不到

楼主(2010-12-04):
对着原理图 做成PCB 电阻阻值都用他的

在实际用示波器检测过程中  反电动势三相输入的中点与给定的输入电压(参考过零用的,两组阻值匹配)不一致。

所以俺私自将输入电压提高以来符合实际的输入电压中点

但是还是显示过零检测不到

奶奶的凶  现在无刷能开环运行 就是检测不到过零  三相反电动势信号都能看到比较好的梯形波

什么原因  怎么个思路测量法  求助论坛!!

楼主:
终于成功了 奶奶的凶  一个一个的找硬件原因 最后换了个电容
仿制成功

经验: 对于时序要求高的  最后搞到原版 否则光有原理图还是白搭  元器件很重要

网友(2011-03-03):
哥们,我也想学习一下,但是还是想自己做一下能给我提供点资料吗?我想学习一下你的。
hdwangcs@qq.com
多谢哥们。

网友(2011-12-08):
我正打算用PICDEM MCLV,有原理图和相关资料吗,给我一份,谢谢!jstzhxyy@163.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