飞利浦 的 ARM7的低功耗,大家 都可以做到多少?

楼主(2010-12-04):
飞利浦 的 ARM7的低功耗,大家 都可以做到多少?要求串口唤醒 ,和按键唤醒

网友:
ARM7功耗低吗?

楼主:
回复 网友A:
我用的LPC2368最低还要50多MA

网友:
50多MA还是很高, 君正的睡眠时才几毫安,还带DDR的.

网友:
请教怎么算功耗???

具体方法和步骤。。。

楼主:
大家有什么好的办法吗?有用过的都做到多少?

网友:
回复 网友B:

用了PLL功耗都会大的,看你的应用需求了,把主频降低,外围电路的设计也很重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