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ID电机调速公式的疑问?????????

楼主(2010-12-04):
在PID电机调试的  PWM=KP*P+KI*I+KD*D的公式当中,请问其中的KP,KI,KD的值是多少呢!  感谢~~~~~~~`

楼主:
还想问一下,一般无刷电机是怎样测电流的呢!是用专用芯片(如MAX472)还是其它办法更好的呢??

网友:
PID的参数与电机特性,软件中的量纲等有关,是需要试验整定出来的。电流检测通常有电阻法,霍尔法等等,信号通常接到单片机的AD进行转换后计算。

网友:
参数是根据你的系统慢慢调出来的不同的系统有不同的参数甚至你改一个元器件都得重新调,楼主还是自己根据经验自己调吧,就看你的运气了,祝你好运。可以参考一下PID参数整定的一些资料。

网友:
一般来说先调比例环节再调积分微分环节,比例环节越大系统反应速度就越快静差就越小但容易不稳定,积分环节主要是消除静差,微分环节也与稳定和响应速度相关

楼主:
回复 网友A:
一般来说先调比例环节再调积分微分环节,比例环节越大系统反应速度就越快静差就越小但容易不稳定,积分环节主要是消除静差,微分环节也与稳定和响应速度相关

那我能问一下关于PI与PID有什么区别吗!谢谢!

网友:
感觉你和群里面另外一个人的问题的风格很类似,因此刚才怀疑是不是一个人的不同马甲。呵呵烟鬼症状,PI和PID从字面上来看就是前一个没有微分环节,而后一个有。

网友:
回复 网友B:
感觉你和群里面另外一个人的问题的风格很类似,因此刚才怀疑是不是一个人的不同马甲。呵呵烟鬼症状,pi和pid从字面上来看就是前一个没有微分环节,而后一个有。

好像是跟那个人的风格相似

楼主:
回复 网友B:
感觉你和群里面另外一个人的问题的风格很类似,因此刚才怀疑是不是一个人的不同马甲。呵呵烟鬼症状,pi和pid从字面上来看就是前一个没有微分环节,而后一个有。

回复 网友B:
感觉你和群里面另外一个人的问题的风格很类似,因此刚才怀疑是不是一个人的不同马甲。呵呵烟鬼症状,pi和pid从字面上来看就是前一个没有微分环节,而后一个有。

什么风格?

楼主:
回复 网友B:
感觉你和群里面另外一个人的问题的风格很类似,因此刚才怀疑是不是一个人的不同马甲。呵呵烟鬼症状,pi和pid从字面上来看就是前一个没有微分环节,而后一个有。

“pi和pid从字面上来看就是前一个没有微分环节”我是问算法!两条不同的公式对结果的最终影响,你的回贴意义不太哦!

网友:
回复 网友C:

您什么专业的~

网友:
回复 网友C:

看书最有意义。

网友(2014-06-22):
赞同:

看书最有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