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PM240输出100MHz方波的问题

楼主(2010-12-04):
想用EPM240做一信号源,需要输出至少100MHz以上的方波。请问一定需要加个同频率的外部晶振作为时基吗?还是240内部就可以倍频输出

网友:
你先了解下EPM240的内部资源就不会问这样的问题了
240没有PLL

网友:
EN,EPM240是没有PLL的,最便宜的解决方式是用ACTEL的,它的060就有PLL了;QQ:609702901

网友:
用个100M晶振接个比较器不就成方波了么

网友:
可以,但比较麻烦
EPM240C5,可以一直工作到300MHz,你从全局时钟处输入200MHz,然后搞个T触发器就行了,其实属于脱了裤子放屁
等一下我搞个图贴上来。

EPM240把时钟加到很高实际上有很多用途,但市售的有源晶振在频率超过100MHz后在240的系统中有许多不好的影响。最为
显著的就是,假设在全局时钟1注入100MHz,再把其它的全局时钟入口全注入20MHz以下的其他频率,其结果是有的模块不能
良好工作。

经过试验,我发现超过50MHz的时钟用高纯正弦注入效果改善明显,但是很麻烦,尤其对于不是搞射频的人就尤为觉得麻烦
我们之所以在CPLD上注入高时钟,只有一个幼稚的想法,那就是CPLD的破_解比fpga稍贵一点,达到10000元以上。其实谁要是
真想破也没辙,而fpga的东西太容易被搞掉了。等一下贴出200MHz有源时钟的电路供大家拍砖,成本约6元。

网友A:
回复 网友A:
可以,但比较麻烦
epm240c5,可以一直工作到300mhz,你从全局时钟处输入200mhz,然后搞个t触发器就行了,其实属于脱了裤子放屁
等一下我搞个图贴上来。
epm240把时钟加到很高实际上有很多用途,但市售的有源晶振在频率超过100mhz后在240的系统中有许多不好的影响。最为
显著的就是,假设在全局时钟1注入100mhz,再把其它的全局时钟入口全注入20mhz以下的其他频率,其结果是有的模块不能
良好工作。
经过试验,我发现超过50mhz的时钟用高纯正弦注入效果改善明显,但是很麻烦,尤其对于不是搞射频的人就尤为觉得麻烦
我们之所以在cpld上注入高时钟,只有一个幼稚的想法,那就是cpld的破_解比fpga稍贵一点,达到10000元以上。其实谁要是
真想破也没辙,而fpga的东西太容易被搞掉了。等一下贴出200mhz有源时钟的电路供大家拍砖,成本约6元。

第一个管子把20MHz晶振振在5倍频,第2个管子把100MHz再倍频最后不断滤波得到200MHz,3dbm的信号,谐波压制到-60db。纯度很高
所有的线圈都是用0.5mm漆包线在3mm钻头柄上绕制

所有元件成本约2元。

如果没有频谱仪的朋友就不必尝试了

此电路接EPM240T100C5,经过-20度到+80度温冲,温循,0.04随机震动,72小时高温老化均表现良好,没有出问题

网友:
很好的东西

楼主:
回复 网友A:

仁兄的解答很彻底也很专业,我目前水平只能搞个100MHz晶振输入了,这个方案日后再慢慢消化吧,十分感谢您的细致解答!

网友:
可否问下4楼,就像你说的,某个全局时钟网络输入200M,另一个输入20M,为什么系统里会有模块工作不正常?

网友:
回复 网友B:
可否问下4楼,就像你说的,某个全局时钟网络输入200m,另一个输入20m,为什么系统里会有模块工作不正常?

我也不知道,确切地说是我不是搞这个的,所以这方面不懂.但我想这方面的专家应该有办法.我碰到这个问题又没人可以解决只能出此下策,但没想到这样一来大大降低了被破_解的可能性

网友:
呵呵,我是很好奇,因为MAXII有4条全局时钟线,不应该有影响。不过你们做的那个倍频电路很有趣,我从来没想到过,正好我有频谱仪,什么书上会讲这种电路?管子的选择有什么要注意的吗?

网友:
倍频的方法不错,也可以采用谐波的方式

网友:
这个方法很奇特,mark

网友(2011-10-27):
学习了,高频时钟生成。

网友(2012-04-23):
6楼大神好牛逼啊!!!

网友(2013-05-28):
高手nb,这个电路做一个试试

网友(2014-03-24):
mark这个高频时钟

网友(2014-10-16):
支持做一个啊, 这么有用的东西,,某宝上, 200M 晶振太贵了

网友:
max V 有dpll 不知道好不好用

网友:
引用 网友A:
回复 网友A:
可以,但比较麻烦
epm240c5,可以一直工作到300mhz,你从全局时钟处输入200mhz,然后 ...

高频到现在看着还是一头雾水,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