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有一个UT60E的万用表,测电压偏高,请问是哪里出问题!

楼主(2010-12-04):
如题,请各位给点建议,现不知如何下手!谢谢大家

楼主:
自已顶一下

网友:
描述太模糊

楼主:
测直流电压时,如1.5V的电压,用UT60E测得的电压会达到1.6多伏!
其它的还没有详细测试!

网友(2011-01-14):
如果测的是单节新电池可以有1.6伏多

网友:
LZ用的什么基准?

网友:
1、和好的万用表比较,确认本表不准
2、测试电阻档是否正常,如果都不正常,可能是万用表电池电压低,或者基准调整那个电位器移位了,或者是别的元件,总之是icl7106周围的器件。
3、如果只有电压表不准,那可能是某个分压电阻异常,是档位开关附近的元件。

网友:
基本上是因为电池没电了,导致基准偏低,所以测量结果才会偏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