ov7670+tft9325采集显示的图像是这样的~~~

楼主(2010-12-04):
ov7670+tft9325采集显示的图像是这样的~~~求助各路高人,这是怎么回事啊~~~谢谢了,头都调大了~~
如果有物体在7670前面动的话,图像会有变化,但总是一直花屏,求各位高人指点~~
还有,wangguanfu 大哥程序里的OV7670_config_window如何使用啊?在哪里用?谢谢

如果使7670输出测试彩条的话,是这种样子的,高手帮忙啊~~~这是怎么回事呢???

楼主:
怎么没有人回啊~~~各位,帮下小弟吧~~真的把头都调大了~~

网友:
你头本来就大吧

网友:
如果不能确定,在SCCB调试通过以后让oc7670输出测试彩条来观察问题。

楼主:
回复 网友A:

额~~~请问如何输出测试彩条啊??指教下小弟吧~

网友:
我看还是先看看你的TFT驱动吧!

网友:
图像太不清晰

网友:
你必须说清楚你采集的是什么图像嘛?出现你这样的条文,是V_SYNC,H_SYNC没有同步,还有就是你在行或者列的时候少了几行,或者几列。所以必须给出你采集的原始图像。在有什么问题给我邮件:zhangsnail@Foxmail.COM

楼主:
回复 网友B:

恩,谢谢Snailzhang 的回复,这个问题我解决了,是因为我的tft扫描方式没有弄对,但是现在又有问题了,看我的这个帖子吧http://www.ourdev.cn/bbs/bbs_content.jsp?bbs_sn=4441420&bbs_page_no=1&search_mode=1&search_text=ov7670&bbs_id=9999,谢谢~~帮下忙吧~~

网友(2012-06-12):
我的全是花点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