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1602液晶的第3个脚接电位器后,再接地还是电源啊?

楼主(2010-12-04):
刚刚自己做了一个电路用MSP430F149单片机驱动1602,这个是我参照一个实验板的电路图做的。程序也是现成的,在实验板上是完全没有问题的,可是在我做的板子上,液晶会亮,但是没有字,调电位器,对比度也没有明显变化。而实验板上,调电位器,对比度变化明显。后来查了一下,有的是在电位器另一端接高电平,一端接低电平,中间的脚接液晶,还有的是只接高电平。我就用线串了5K的电阻(防止烧了液晶)去接触高电平,发现确实能显示字母了。可就在这时一个火花闪过,液晶就烧了。
所以只能到这里请教大家,到底该怎么接。还有想问问大家在调试电路时,怎么预防元件被烧啊。我前几天就烧了个12864的,今天又烧了这个1602,实在郁闷啊!

实验板上的液晶接线图 (原文件名:1602.jpg)

网友:
我一般把3脚接一个1K电阻到地就可以了,另外,你串了5K电阻接到电源也不应该会挂才对啊

楼主:
回复 网友A:

也有可能是电源的滤波不够好,貌似是插座里面冒得电光。我用的是交流220转12直流的开关电源

楼主:
回复 网友A:

把3脚接一个1K电阻到地的方法我试过了,没有反应,我还试过用470欧姆的电阻和直接接地,都没有反应。我接了5k的电阻接高电平倒是有反应了,可是却把液晶烧了

网友:
1602的模块分2种,一种是5V,一种是3V的,看你买的什么屏就选用什么电压供电吧.有的模块上的控制器可以支持5V和3V,有的不行.我之前买了个3V的屏,查看控制器的资料发现就不能使用5V供电,最后把原来设计5V的系统改为3V供电.

楼主:
液晶烧了能自己修理吗,怎么说这个也是集成部件啊,有没有保护电路之类的呢?

网友:
楼主用12v供电,不少才怪;应该用5v吧

楼主:
回复 网友B:

唉,看帖要明白,我用的是12直流的开关电源,就如同台式电脑的电源一样的,你不能说电源是220的cpu就是220的吧

网友:
图对吗?
1602的3脚应该是根据电压不同来改变显像

楼主:
回复 网友C:

是啊,我也在怀疑图是否正确啊,所以我才接了5k的电阻接高电平测试啊,有字显示的同时液晶却烧了。因此很疑惑啊。也有人说直接在3脚加1k的电阻接地使用的啊

网友(2011-01-24):
我用的是3V的。3脚串50K可调电阻后接地。不知楼主用得的是几V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