蓄电池充电保护电路!

楼主(2010-12-04):
最近一直纠结于太阳能板给蓄电池充电的充电保护电路。请问哪位可不可以提供一下资料或者电路图?

网友:
要不是关于公司的问题直接就说了  不过楼主可以去电源网找找

楼主:
回复 网友A:

楼主:
回复 网友A:

这个充电保护电路是我自己画的,当电池6V左右时,D1未击穿,则Q2截止,那么Q3就导通(Q3为Nmos管),这是太阳能给蓄电池充电,当蓄电池电压超过7V时,D1击穿,Q2导通,导致Q3截止,充电截止。
大概原理是这样的,请问一下这个电路可行吗?
一般在充电的过程中太阳能板的电压一般比蓄电池高几伏!
这个电路有没有什么需要改进的地方,或者是考虑的时候忽略的地方,望给点提示,谢谢!

网友:
N MOS不适合放在电源正端当开关

网友:
MOS管当开关还要考虑一个MOS寄生二极管的问题,不然会导致你的电池电流倒灌回太阳能板

楼主:
回复 网友B:

好的,谢谢,我想做一个充电保护电路,如果改为Pmos管,是不是还要加一个三极管,请问怎么改啊?

网友C:
Q2发射极加一个旁路20n电容

网友(2012-12-06):
引用 网友C:
Q2发射极加一个旁路20n电容

有什么用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