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个界面是如何做出来的呢?带定位坐标的文本框

楼主(2010-12-04):
这个是progisp的编辑界面,那个横纵坐标是如何弄出来的呢?像串口助手之类的工具,都没有这个功能,定位很不方便

老姚的烧写软件也有此功能

网友:
上面那个16进制编辑器的编辑区应该是重写的自己的控件
因为选中16进制的对应文本方式和地址/偏移会显示状态

老妖那个用Spy++看了一下就是一个ThunderRT6TextBox类
上面那行固定了00-0F
下面每行前面添加地址

楼主:
ThunderRT6TextBox类?有资料吗?标准的都是TextBox类

网友:
就是Hex edit control, 网上一大把现成的控件可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