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家认为航模上内燃机发电可行吗?

楼主(2010-12-04):
小弟我是个新手,很关注航模的智能控制这方面,我有一个想法就是智能话内燃机航模上将会有一大堆电老虎,比如大功率通信模块,摄像头,舵机等等。飞行的时候不可避免的要携带大容量电池。如果长时间悬空的话,我们除了燃油外还要携带大量的电池,这无疑和长时间悬空所需要的燃料量是个矛盾,如果可以效仿汽车上的使用内燃机带动小电机发电可以大大减小电池的体积,增大燃料携带量,充分利用空间和重量。不知道我这个想法是不是太幼稚,请高手给与指正。因为我没有玩过内燃机,不知道内燃机后面接电机是否可行?

网友:
我觉得可以。

网友:
相对与飞行所需的动力,那些电子设备消耗的能量只是凤毛麟角,续航时间主要是由飞机所能携带的燃油量决定的。对一般航模来说,装个发电机肯定是不合适的

网友:
统一楼上

网友:
我觉得不靠谱,航模发动机那个速度有几个发电机受得了啊。

网友:
回复 网友A:
我觉得不靠谱,航模发动机那个速度有几个发电机受得了啊。

加减速齿轮组。

网友:
发电机可能比电池重。
而且发电机要带电压调节器(类似于汽车的)。如果不带调节器就要发动机恒速。发电质量肯定不如电池好,还要处理。

网友:
随便弄个电池在上面,不用充电,内燃机的燃料用完了,电池的电一般还没用到一半,这就是现状。

但如果你说的是长时留空的尖端东西,如果在天上过夜这种,这种一般带的发动机不是一般的大,带个发电机是正常,但不是我们坛上的人能做的。

网友:
那个发动机转速上万转,就算是有轻的发电机,动平衡也难调整啊,不调,很快轴就坏了。

楼主:
谢谢高手们给的指点,我现在知道了,问题主要是发电机承受不了那么高的转速!谢谢

网友:
航模发动机寿命很短,成本,,,

网友:
减速器,发电机重量等,都不如电池简单的

网友:
长期停留在空中的气球最合算。。。

网友:
完全可行

前提是发动机要大点,那种发电机很像无刷电机

网友:
太阳能怎么样,不过过夜也够呛

网友:
航模身上在装上些超高亮度LED,晚上准被当UFO了哦。。

网友:
肯定可以的·

网友:
个人感觉不可行。原因:发电机发出的电需要整流滤波和稳压后才能使用,无疑增加了起飞重量;航模上用的内燃机的转速少说也在几万转,加个减速机,重量再次大大的增加。内燃机又需要燃油,重量再次加大。完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