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RGB全色 自行车 LED方案 设计参考

楼主(2010-12-04):
看见老外做的自行车 LED 下面是视频

http://v.youku.com/v_show/id_XMTE2MTQ2MTc2.html

看样子是 全色的

从图片上看  用了32个 RGBLED

计算一下 时间:  自行车一般时速是 10-25公里/小时  按照最快25公里/秒   也就是6.9米/秒  车轮一圈周长2米左右

按照8米/秒的速度

4圈/秒  一圈的时间是250毫秒   一圈分成250份数据变化   数据变化的时间  就是1毫秒

要在1毫秒内 实现亮度   就需要有几个周期的PWM 变化

按照半径 32个LED  每个LED 是RGB 三个  按照256等级的PWM   32LED*3脚*8位PWM*250等分圆=512000字节  除1024  就是500K字节的

一圈的数据量 是500K字节啊   想要实现动画  那就需要十几帧的画面   好大的数据量

我没用过CPLD  哪位大侠  指点一下  看CPLD 速度  在1毫秒内  能否实现几个周期的PWM输出   32个灯  需要96个PWM输出IO口

不知道什么型号的 CPLD 有这样的速度和足够的IO口  或者  用两片CPLD 也行

请高手指点  谢谢了

一开始没想做PWM的   就用单片机做普通开关的  三色LED 能搭配出7色  但是觉得没什么意思  还是做高端的有意思

网友:
老外就是有创意,太漂亮了。

网友:
1ms是1000,000ns
如果时钟输入100MHz,这就是100,000个时钟周期。
96个IO口不多,XC95288-PQ208能有170几个IO口,不过96根线可是好大的一把。

网友:
其实,你这个选择CPLD方案并不是太合适。

当然,如果你非常熟悉CPLD的话,就无所谓了。

/***************************************************************************/
你这样算,1ms内发送32个点,也就是768Kbps,绝大多数单片机的SPI口,都能够输出。

1圈的数据量不知道你怎么算的

32个点  × 3 byte × 250 = 24KB,那么1秒的数据最多就是72KB = 576Kb = 0.5Mb。

如果选用一个64Mb的SPI FLASH的话,可以存大约2分钟的动画。

而这个,Mega8跑内部8兆都足够了。

我以前帮朋友做过一个控制器,大约计算的是,20帧的话,1024个点的信息量大约是1Mb存2秒。

个人觉得,你这个方法选择不对。

其实最麻烦的是上位机的取点阵程序,痛苦。

网友:
厚厚,有创意

网友:
最近也接触了一些全彩色LED,有个SD600芯片专门控制24位彩色LED的,每个LED需要一片SD600,SD600可以进行连级,用一个时钟线和数据线就能控制所有连级的LED,用起来就像一个大移位寄存器似的,楼主感兴趣,可以查查SD600

网友(2011-01-15):
有谁完成了吗?

网友:
如果用SD600,一个LED要一个驱动芯片SD600,这样就是说需要96个,这个芯片大概多少钱一个呢

网友:
回复 网友A:

其实最麻烦的是上位机的取点阵程序,痛苦。

不头疼啊 , 典型的直角坐标到极坐标的映射,用复变函数 Ln(Z)的定义轻松搞定。

网友:
好想法,关于LED你可以用TLS3101,他们的还可以

网友:
电源从何处进入??(电池撑不了多久)
主板锁在何处??
定位Sensor又该怎么锁在车身??

网友:
回复 网友B:

LED不需很亮因为是在天黑的时候,我想电池可以用两个高频线圈感应过去,效率也算可以。

网友:
回复 网友C:

32个LED,你保证肯定行?

网友:
能不能说一下原理

网友:
回复 网友C:
回复 网友B:
led不需很亮因为是在天黑的时候,我想电池可以用两个高频线圈感应过去,效率也算可以。

正反2面LED
双面2LED可能要订作吧

网友(2011-02-19):
唉 只是线圈耦合的话是可以做到紧耦合,只是不可避免的前轮的轮轴会在线圈内,会产生损耗。

网友:
这个车轮上的电缆怎么解决啊?不会把控制器也装在轮子上吧?

网友(2013-05-29):
将FLASH中的图片显示出来,有什么算法呢?

网友(2013-07-17):
就是,车轮上的线是怎么解决的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