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roteus的ISIS建立元件错误,求高手解答

楼主(2010-12-05):
我想用一些器件做一个只有1位的A/D模块(输入电压Vin大于等于基准电压Vref的一半就输出1(5V),同时输出一个Vout=2Vin-Vref;
否则输出0,同时Vout=2Vin),以便级联做高位AD。

但是到了建立元件向导到的最后一步,点确定,却出错,这是为什么,该怎么解决?

ISIS建立元件最后一步 (原文件名:AL.JPG)

出错 (原文件名:ISISERROR.JPG)

版本7.5SP3 (原文件名:ISISVER.JPG)

网友(2011-01-29):
去除汉化即可解决 ,我也遇到过这样的问题,或者把文件名改成英文的,

网友(2012-01-19):
回复 楼主:

1楼说的没错去汉化就可以了。把文件改成英文的不知道怎么试的。

网友:
回复 楼主:

这个错误确实是汉化引起的,可能你用的汉化文件是用7.5或其他版本改过来的,很多软件窗口会丢掉,导致经常发生异常错误,你只能去掉汉化,楼上说“把文件名改成英文的”就是把ISIS.dll和ARES.dll随便改个名就行了,这样就恢复成英文的界面。QQ7545217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