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没有TFT便宜的频谱分析仪

楼主(2010-12-05):
看一堆都是映像管安泰信的频谱分析仪,实在买不下手.
TFT 频谱价钱又太高,示波器都已经是 TFT 的了,而且便宜又好用.

不知道有没有 5000元 TFT 频谱分析仪.(含追踪信号输出)

网友:
LZ这个要求也太苛刻了

5K再添一个0,还可以考虑考虑

网友:
5K只能买个模拟的,30K差不多可以买个国产的了,1GHZ,TFT的,数字中频

楼主:
安泰信 AT5010D 资料不完全
普源经DSA1020济型删除很多功能

网友:
AT6060D 才卖11000,6G,TFT频谱分析仪
有图为证

网友:
我宁可买HP二手的,也不买普源和安泰信的

频谱这东西只有少数几家公司做的好一点

依次为

安捷伦,RS,TEK

网友:
学校买了台44所的 26G频谱仪,干脆就不能用

楼主:
那个价格有问题,AT6011 卖的比掏宝贵 1/3.(听说有分原厂与副厂)

AT606D 已经停产了吧,价格怪怪的,还是别乱买东西.

网友:
AT606D 官方没有跟踪功能。(保证不是全新)
DSA1020 更惨...连装都不给你装。
AT6011 映像管....各国都已经将含汞产品禁止输入。(内销无所谓)
......

网友:
楼主,频谱分析仪不比示波器,这个东西千万不能买国产的山寨货,因此你会丢了饭碗的

网友:
安泰信有那款是他们自己研发的?无铅制成的门槛可能要等100年。
RIGOL 到是可以参考,不过产品说明可要看清楚,功能+陷阱=价格。(磨IC导致晶片受损)

网友:
国产的,应该是41所的东西还可以吧
44所的频谱是啥样的

网友:
回复 网友A:
国产的,应该是41所的东西还可以吧
44所的频谱是啥样的

对41所,敲错了

网友:
关心为什么不能用呢?

网友:
回复 网友A:
关心为什么不能用呢?

相应速度太慢

测频率有误差,差出去好几百兆

功率测量值就更不可信了

那玩意只能模拟频谱看看效果,带内严重不平坦

网友:
回复 网友B:
相应速度太慢
测频率有误差,差出去好几百兆
功率测量值就更不可信了
那玩意只能模拟频谱看看效果,带内严重不平坦

就这还能当产品卖?没校准过的?

网友:
回复 网友A:
回复 网友B:
相应速度太慢
测频率有误差,差出去好几百兆
功率测量值就更不可信了
那玩意只能模拟频谱看看效果,带内严重不平坦
就这还能当产品卖?没校准过的?

出厂前肯定校准过,但是用过1年后就这样了

器件质量不过关,长期稳定性不好

网友:
二手安捷伦比较靠谱

网友:
石家庄无线电四厂的频谱仪也不错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