帮别人做的一个计数控制器,带有程序炸_弹(设置只能使用200次,超过锁死)、掉电存储等。。

楼主(2010-12-05):
主要功能:
有7路输出控制
每一路的计数值能独立存储和更改
掉电存储当前掉电的路数和计数值
上电先从走第七路,再转到掉电前的状态继续计数
运行状态数码实时显示
等。。。

加了程序炸_弹,因为还有钱没有全部拿到,我就加了一个程序炸_弹(以前听过有程序炸_弹,就加了个)以防万一,呵呵。。。

用了两个定时器和两个外中断,程序大约7K左右(程序最终没有给他),给了他一个测试样品

QQ:86035308(注明计数控制)

原理图 (原文件名:3.jpg)

楼主:
因为现在打算做板程序IO口和原理图引脚会有点出入。。。

网友:
怎么那些蓝色的是可调电阻吗?
干什么用的,我是说那些可调电阻?

网友:
回复 楼主:

没有你想像的那样子,你所谓的程序炸_弹应该是删除单片机里的程序吧?程序烧写是要有高压的,那么删除和烧写是一个道理的,除非你还有一路电源是12V的加到VPP上。
如果不这样做,那我告诉你还有一个方法,就是单片机内部必须自己带EEPROM,在开机的过程中先读EEPROM里的一个数,如果这个数不超过多少值,给这个数加1,那程序往下正常工作。如果超过这个值,那关闭程序不再往下,或死循环。

网友:
回复 网友A:

哈哈,我也是这么干的

网友:
楼主上个PDF版本的SCH吧,图片看不清楚

网友:
程序炸_弹,嘻嘻

网友:
回复 楼主:

粗看lz是用了一个外部的eeprom做掉电存储的,这样要多外挂一个器件啊

网友:
电池供电?

网友:
看错了,以为是做炸_弹呢,呵呵

网友:
我觉得用“程序炸_弹”说法不好,只是停工,并不会造成主动破坏功能。

网友:
回复 楼主:
主要功能:
有7路输出控制
每一路的计数值能独立存储和更改
掉电存储当前掉电的路数和计数值
上电先从走第七路,再转到掉电前的状态继续计数
运行状态数码实时显示
等。。。
加了程序炸_弹,因为还有钱没有全部拿到,我就加了一个程序炸_弹(以前听过有程序炸_弹,就加了个)以防万一,呵呵。。。
用了两个定时器和两个外中断,程序大约7k左右(程序最终没有给他),给了他一个测试样品
qq:86035308(注明计数控制)

原理图 ......

看图片应该是淘宝上买的电源块,MPS的?

网友:
回复 网友A:
回复 楼主:
没有你想像的那样子,你所谓的程序炸_弹应该是删除单片机里的程序吧?程序烧写是要有高压的,那么删除和烧写是一个道理的,除非你还有一路电源是12v的加到vpp上。
如果不这样做,那我告诉你还有一个方法,就是单片机内部必须自己带eeprom,在开机的过程中先读eeprom里的一个数,如果这个数不超过多少值,给这个数加1,那程序往下正常工作。如果超过这个值,那关闭程序不再往下,或死循环。

你OUT了,现在的单片机ROM用5V就能擦写,不是12V的老东西的了。

网友:
人与我方便,我与人方便。

网友:
这个板子是做什么用的,用了这么多光耦,计什么数

网友:
记号一个

网友:
回复 网友B:
回复 网友A:
回复 楼主:
没有你想像的那样子,你所谓的程序炸_弹应该是删除单片机里的程序吧?程序烧写是要有高压的,那么删除和烧写是一个道理的,除非你还有一路电源是12v的加到vpp上。
如果不这样做,那我告诉你还有一个方法,就是单片机内部必须自己带eeprom,在开机的过程中先读eeprom里的一个数,如果这个数不超过多少值,给这个数加1,那程序往下正常工作。如果超过这个值,那关闭程序不再往下,或死循环。
你out了,现在的单片机rom用5v就能擦写,不是1......
电压低点也可以。因为AVR是进口的。AVR里面有自编程。所以很方便。

楼主:
回复 网友A:

就是如【5楼】xjzxl 所说的方法来锁住单片机不让单片机正常运行。

楼主:
回复 网友C:

回复 网友B:
回复 网友A:
回复 楼主:
没有你想像的那样子,你所谓的程序炸_弹应该是删除单片机里的程序吧?程序烧写是要有高压的,那么删除和烧写是一个道理的,除非你还有一路电源是12v的加到vpp上。
如果不这样做,那我告诉你还有一个方法,就是单片机内部必须自己带eeprom,在开机的过程中先读eeprom里的一个数,如果这个数不超过多少值,给这个数加1,那程序往下正常工作。如果超过这个值,那关闭程序不再往下,或死循环。
你out了,现在的单片机rom用5v就能擦写,不是1......
电压低点也可以。因为AVR是进口的。AVR里面有自编程。所以很方便。

STC能做到毁灭程序嘛

楼主:
回复 网友D:

是MPS的

楼主:
回复 网友E:

网友:
回复 网友A:
回复 楼主:
没有你想像的那样子,你所谓的程序炸_弹应该是删除单片机里的程序吧?程序烧写是要有高压的,那么删除和烧写是一个道理的,除非你还有一路电源是12v的加到vpp上。
如果不这样做,那我告诉你还有一个方法,就是单片机内部必须自己带eeprom,在开机的过程中先读eeprom里的一个数,如果这个数不超过多少值,给这个数加1,那程序往下正常工作。如果超过这个值,那关闭程序不再往下,或死循环。

回复 网友C:
回复 网友F:
回复 网友A:
回复 楼主:

没有你想像的那样子,你所谓的程序炸_弹应该是删除单片机里的程序吧?程序烧写是要有高压的,那么删除和烧写是一个道理的,除非你还有一路电源是12v的加到vpp上。
如果不这样做,那我告诉你还有一个方法,就是单片机内部必须自己带eeprom,在开机的过程中先读eeprom里的一个数,如果这个数不超过多少值,给这个数加1,那程序往下正常工作。如果超过这个值,那关闭程序不再往下,或死循环。
你out......
23楼和 8楼~~~
您 俩没看到哪个大大的 STC~~~~  哈哈

网友:
回复 网友G:
回复 楼主:
粗看lz是用了一个外部的eeprom做掉电存储的,这样要多外挂一个器件啊

STC ~~~的 EEE 你赶久用

网友:
楼主是个好人

网友(2013-06-17):
我来看掉电存储功能的。。。

网友:
看看zd这个功能。

网友:
爲什麽程序炸_弹,爲什麽炸彈中間要加 __呢?

网友(2014-07-25):
掉电存储部分是用外部电路监测的吗?是硬件上做的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