FIR数字滤波

楼主(2010-12-05):
请问我用频率采样法求出单位取样响应h(n)以后,怎么将我的时域AD采样序列x(n)滤波呢?

网友:
论坛里有,去看吧。在STM32吧

网友:
http://www.ourdev.cn/bbs/bbs_content.jsp?bbs_sn=4038704&bbs_page_no=1&search_mode=4&search_text=qidaimengxing&bbs_id=9999

楼主:
回复 网友A:
卷积乘的话是不是又要将其进行傅立叶变换到频域,然后直接乘,最后在傅立叶逆变换回时域?

网友:
下载对应厂商的DSP函数库吧。稍微改改就能用了,如果是定点到DSP,你需要把系数转换为Q15格式。

楼主:
回复 网友B:

可是,我需要用上位机实现,没有用DSP?

网友:
你用上位机实现FIR,那你只需要用一个高速总线把数据传给上位机。根据速度不同可选485,以太网这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