什么破芯片最,哪一排字才是他的型号呢? 怎么找不到相关资料

楼主(2010-12-05):
如题,见多识广的兄弟们帮忙看看
图中上边那一颗,下边的那一颗是74AVC16T245DGGR

网友:
上面那个像是Ti的msp430。。。下面那个就不知道了。

楼主:
应该不会是单片机了,下面那颗芯片是74AVC16T245DGGR(16位双电源,可配置电压转换和3态输出的总线收发器),TT010这颗芯片是通过这个总线电压转换芯片连接在TMS320DM6446上的,TMS320DM6446是ARM9+DSP的双核处理器

网友:
SN74TVC3010 , 10-BIT VOLTAGE CLAMP

楼主:
对比了一下电路,确实是这款芯片,谢谢zbcfscc兄了

网友:
坛子高手如云,帮我也看看

2个8脚的芯片是啥东东

网友:
第一个MARKING是:
F29
8CW
Z142

第二个是:

网友:
这个板子生产日期是2009年,竟然也用这样的电阻

网友:
知道厂家就好办,查代码表。

网友:
芯片很小,和1206电容大小差不多,2片都没LOGO

表F29的我怀疑是TI的ADC

楼主:
哈哈,今天有人气了,再问问两芯片

1.TL9,有6个脚,一边三个脚
2.序号为U456的芯片,相机没有照清楚,上边文字如图中红字,上下各有5个脚,左右各焊了两个脚,不知道是只有两个脚还是其它脚没有焊

高手朋友来帮忙认认吧

网友:
回复 网友A:
第一个marking是:
f29
8cw
z142
第二个是:

第一个应该是 ads7829 , 12bit adc 125ksps

网友:
回复 网友A:

8822是AO8822双NMOS TSSOP-8封装

网友:
回复 网友B:
回复 网友A:
8822是ao8822双nmos tssop-8封装

marking和封装不像啊

网友:
果然一群高人